[家电] 品益定时插座维修

楼主(2019-12-26):
品益定时插座按定时开关只有前三个灯亮一下,立刻就不亮了,也不能定时,万用表测试开关是好的,其他地方不明白,哪位老师傅给说说,原来是104的电容,换了个203的,也
不管用

网友:
104的电容,你换成203的,你认为203比104的容量大一些
也可能是定时IC损坏或别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中,这个电容直接决定供电的电流大小,不能随便代用。按照你说的,原来上面的104电容(104电容是100纳法的),如果你用203的代用(203是20纳法的),容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那么电流也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显然是带不动的。但是呢,看你照片上的电容却是0.33微法的,相当于330纳法,就等于104的3.3倍了,那么电流也相当于原来的3.3倍了,电流大了这么多,会不会把负载(也就是那个14脚的IC)烧坏了呢?这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个电容的容量不能随便换。你先换回原来的容量试试吧。一般这种插座出问题,就是这个电容容量减小造成的。你测量一下拆下的那个电容的容量是多少了,如果是减小很多,那换电容就可以了。如果没减小,那就是芯片坏了,可以扔了。

网友:
容量大一些没问题,跟电容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中,这个电容直接决定供电的电流大小,不能随便代用。按照你说的,原来上面的104电容(104电容 ...

是黄色那个小点点的电容,不是这个长方体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黄色那个小点点的电容,不是这个长方体的电容

原来你换的是红色那个瓷片电容!那个瓷片电容和你这个故障没啥关系,并且这种电容十个里面有十一个都是容量不够的,不要管它。大家叫你换的是黄色方型那个电容,是它容量不够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换的是红色那个瓷片电容!那个瓷片电容和你这个故障没啥关系,并且这种电容十个里面有十一个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换的是红色那个瓷片电容!那个瓷片电容和你这个故障没啥关系,并且这种电容十个里面有十一个 ...

那个电容是大家叫的x电容么?

楼主:
谢谢各位,安规电容换了,好了

网友:
阻容降压多半是电容容量减少造成电流小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是大家叫的x电容么?

是的,X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