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个打黑博世Gsr14.4V充电钻

楼主(2019-12-27):
打黑回来的整机拆下电池盒
拆开电池盒可见11只电池全部为0V已经报废了
明天继续拆主机

网友:
图呢?
难道我的电脑、网络出问题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电池我有很多组。。。。换锂电池就OK

楼主:
发的图怎么没有了?再发
到手的图

分开电池盒拆开可见11只电池测量了全部0V。

楼主:
有图了吗,首次用。请谅介

网友:
电钻电机碳刷应该坏了,我打黑1个就是碳刷用完了

网友:
买日本品牌的洋二,无拆的有些很新!不知有无辐射。

楼主:
回七楼电机单独测试一下正常调速开关也正常。
下面开拆主机,到手时通电不转二档速度推不动故障应该在波箱中。
拆开外壳机芯很脏,图中二排另件共16件编了号,油干了。准备清洗下

里面有六个孔里面共12个弹子和前面的弹簧机构用来调扭力的,夾头和扭力壳体就不拆了,正常的。下面按程序介绍波箱机构

最里面的有六个孔每孔中有二粒弹子,和它前面的弹簧机构一起组成调节25档起螺丝扭力和鉆孔用的。和夾头部分一体我就不拆了,是正常的。

拆开波箱用摄子取出里面全部另部件,如图中共16样另件从左到右三排按号排列,

网友:
打黑货中楼主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了,有不少真是惨不忍睹。反正我是贵贱不会要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宁愿玩29元活动款充电钻。不过维修拆件用另当别论。

楼主:
继续上图

放入行星齿架和四个行星齿轮

装好波箱壳放入外壳塑齿和内齿托和三个行星齿轮,外壳外面的弹性片架是用来拨动调高低速用的,拨动它塑料外圈齿上下要灵活动。

楼主:
拆机时可以按照上述装机步聚倒着做就可以了,只需六角形起子拆所有螺丝和攝子夾起小另件就可以了,无损坏另件的话加加油就可以了。第一次上帖子学着用次序不太对有重复请高手们谅解。描述完毕。

楼主:
网站又给少悼了二张图再发一次

网友:
这是使用过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的图怎么没有了?再发
到手的图

镍氢电池,空间差不多才好改造成18650的

网友:
打黑不报价,楼主就一恶霸

楼主:
荅17楼,价格有什么不可以报价的,讲话文明些,一星期左右从闲鱼竞拍来的,54元。

网友:
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打黑机,调速开关坏了,到现在还是一堆零件,过年清理扔垃圾了

楼主:
二楼三楼可以看到详图了,第一次发帖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