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一个尾灯也用得着做这么复杂么?宝来后尾灯拆解

楼主(2019-12-27):
宝来的后尾灯碰碎了,换了一个山寨的对付上了。闲来无事把这个拆了,结果发现这东西上面原件还不少呢。以前那种灯泡的就是几根线加几个灯头座而已,LED的都是这么复杂么。

看上面的芝麻还不少呢,只是控制夜行和刹车时不同的亮度而已,做的这么复杂。记得山寨的只是加个电阻控制亮度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这些元件看起来不高级,都是些二三极管,电感都没一个?

网友:
恒流啊!电阻亮度会变化,起动时很明显

网友:
可以实现很多功能,故障诊断什么的,就像奥迪的一样,结果用到只有基本的

网友:
不高级汽修厂哪有生意啊,

网友A:
以前捡过一个奥迪(也可能是大众其他车子的,上面大众和奥迪的标都有)的大灯组件,灯泡已经没了,但日行灯的灯条还附在上面,还有日行灯的驱动,拆回来研究。日亚的陶瓷灯珠,颜色很正很不错,驱动相当复杂,电路板镀金,被压在一个铝壳上散热,除了解码芯片,能看出是用凌特的1700芯片做的,12V升压到40V以上,灯条是15个灯珠全串联,总功率大约5W。不愧是灯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捡过一个奥迪(也可能是大众其他车子的,上面大众和奥迪的标都有)的大灯组件,灯泡已经没了,但日行灯 ...

怪不得大灯那么贵

网友B:
欧盟车规要求很高的,可能国内的车规降低不少
至於山寨的,可能都比不上正规的LED照明企业

所以,没有可比性,中间已经差了很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盟车规要求很高的,可能国内的车规降低不少
至於山寨的,可能都比不上正规的LED照明企业

这个有道理,强制做到这样。所以有些车的成本是表面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大灯那么贵

相对于几万乃至几十万的车,一个灯使用了电子半导体电路控制再贵也贵不到哪里去,现在主要是人工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捡过一个奥迪(也可能是大众其他车子的,上面大众和奥迪的标都有)的大灯组件,灯泡已经没了,但日行灯 ...

45v0.15a跟12v0.5a,哪个危险?为什么要升压低电流使用,或者是知识为了串联,让你坏一个灯珠就要更换整个来为“你安全着想”

网友:
好像也不怎么高级

网友:
内部很多都是带can通讯的,不是直接物理控制都是走的通讯线,直接给通讯信号。而且通讯故障, 显示故障都有提示的,就是奥迪的车经常会出莫名其妙的报警

网友D:
你这个板子应该有厂家回收装个外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v0.15a跟12v0.5a,哪个危险?为什么要升压低电流使用,或者是知识为了串联,让你坏一个灯珠就要更换整 ...

这东西不是接触人体使用的设备,一般人也不会整天去拆,而且从大灯的角度说,严格密封,水都不能进去。照你这说法,氙灯还要危险咯,为啥还在用?
驱动多个大功率LED必然是串联效果更好,可以控制每个灯珠的电流,并联驱动对灯珠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并且就算是新货时候是一致的,用旧了就不一定了,奥迪本身就是灯厂,要是并联驱动,等到哪天某个灯珠不亮了,你是凑合用还是去修?凑合用?你让这40W的车老脸往哪儿搁?去换吧...舍不得是不是?只能说,既然你买得起这车子,就别操心这个事情。

网友E:
建议楼主把山寨的也拆了对比下,或者把山寨的内部用这个换掉,可能用的时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把山寨的也拆了对比下,或者把山寨的内部用这个换掉,可能用的时间长些 ...

拆不了的,都是焊死或者胶水密封,只能暴力破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子应该有厂家回收装个外壳就可以了。。。

有回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