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DD直驱变频洗衣机简单拆

楼主(2019-12-27):
创维DD直驱变频洗衣机简单拆,DD电机是LG专利产品,这洗衣机有可能是LG代工的。拆开看了一下做工,确实比美d,小天e,的要好,特别是电路部分有防水层。这洗衣机真的没有皮带,比普通的变频要稳。超值。。。

网友A:
变频洗衣机经常坏变频器的  还是常规的耐用

网友:
这洗衣机是创维自己做的,创维在南京溧水有自己的洗衣机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洗衣机经常坏变频器的  还是常规的耐用

八几年的菊花牌自动双缸洗衣机最耐用,我父亲爷爷家有一个,我家里用了十几年才烧电机,后来变成铝线电机,运气好的话寿命可能几年。

网友B:
创维又做电视又做洗衣机,哟点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维又做电视又做洗衣机,哟点怕怕的

还有冰箱空调啊。不奇怪,丰富产品线。

网友(2022-11-04):
我也买了同款,现在使用还不错呢。

网友C:
用过滚筒再也不想去用波轮洗衣机啦哈

网友:
现在也不贵,喜欢哪个买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滚筒再也不想去用波轮洗衣机啦哈

我就是从滚筒换到波轮,真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滚筒再也不想去用波轮洗衣机啦哈

正好相反,我家滚筒波轮都有,明显波轮好用太多,滚筒除了省水缠绕,一无是处

网友D:
也敢打10年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维又做电视又做洗衣机,哟点怕怕的

创维还有电动汽车呢

网友(2024-09-07):
创维洗衣机相较于海尔,质量还是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敢打10年保修。。。

电机10年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