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号称800万效果的双目监控摄像头拆机

楼主(2019-12-27):
实际像素200万,两个摄像头都是200万的,

网友:
拍摄两个不同角度的视频?相当于两台不同视野的摄像机?海康双摄像头的监控,是实现晚上无灯全彩摄像的。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两个变焦镜头,一个2.8到12毫米广角变焦,另一个6到22毫米长焦变焦。

网友:
应该不是同时记录两个画面

网友:
看着还行,不差也不好。

网友:
这功能也太强了吧,不会是忽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