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充电防电池反接电路再验证,大婶的电路还是直通输出呀!

楼主(2019-12-27):
上次搞的通用充电防电池反接电路,莫名存在直通的问题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83

空了再按大婶们的建议试试
偶的电路

接法

用的12V电源

上电就直通,能点亮小白炽灯的

若先把12V电瓶反接到电路输出端,再上电,则反接保护正常

先试温总的方案
在偶电路的电阻上并电容,104的CL21
目的是延迟俩MOS管导通

降低测试电压,用5V

输出变成负电压了
估计是浮电

接灯灯亮,电压变成正

电容并在输出两端也是一样现象

再来试邓大婶的方案
这电路是邓大婶仿真通过了的

搭板子

上电还是直通输出

点灯没问题

并电阻电容还是一样

现在偶真的搞不懂了,电路一上电为啥就要直通输出???
再请大婶们给参谋参谋@温力口 @邓穿石 @qrut

网友:
我也等着学习吧

网友A:
一个整流桥就能解决的事情 是不是有点麻烦

网友B:
这就不知道了,坐等大师们前来解答,超额了

网友C:
精力有余可以继续往死里折腾。
不动脑只动手只要不出人命有时候也能是得到好结果的。

这是来源于凌特官方文档的电路原理(仅仅适用于8.4V以内),以此变通的电路很多电瓶车充电器都在用。注意,不接电池上电时此电路无输出(如有输出,可在下管G下拉上臂往上串一个电阻)。要有输出就在上管并一个电阻。

你那为什么会直通?因为你没有下拉电阻!!!!!!!MOS因为有很大结电容,结电容的充电就可以使下管导通!!!!!!!!!!!!!!

网友D:
两个管子应该做不到吧?感觉至少要4个管子。

网友E:
:lol:MOS管内部有寄生的反向二极管,反接后电流会从内部寄生二极管流过。所以,要实现功能需要两个MOS反向串联

网友F:
那电路叫做电池防反接,你的电池呢? 只有出现负压,才可以稳定的关闭MOSFET. 没有负压的情况下, 任何感应,微小漏电导致Q2
导通,电路就会一直有输出.
另一个,你应该在Q2的GS间接一个几百K的电阻.

网友:
瘟神神的电路还是对的,起码上电输出为负电压这是对的

网友:
嘿嘿元首又搞研发了,第一个图俩mos体二极管虽然反向但存在结电容,空载上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会各自通过两颗电阻向俩mos栅极充电,俩mos微弱开通,n管栅极电位上升,p管下降,两管更加导通形成正反馈自锁,所以上电就输出。反接电池上电,俩二极管反向结电容带来的脉冲电流被电池钳位吸收,所以不会产生大电流,反接有效。一旦再次正接电池俩mos重新开通并且自锁,此时撤掉电池电路仍旧维持开通状态,不会自动复位,因为存在自锁关系,此时再反接电池就会产生大电流冲击,电池电流大于电源最大输出时可以强制关断,小于的话就不能关断了,所以这个电路是不能实际应用的。
第二个图n管对地加个下拉就可以了,n管gs电容会存储感应电荷,需要下拉电阻泄放掉~

网友G:
既然说是防电池反接,就用电池试试吧。怕新电池坏就用旧电池吧。你用个电阻,是有差别的。还有你的电源要用充电电源,充电电源是有电流限制的。
上面两大神说的要负载,我没有加负载是认为电池就是负载了就能省就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说是防电池反接,就用电池试试吧。怕新电池坏就用旧电池吧。你用个电阻,是有差别的。还有你的电源要用 ...

嘿嘿 邓大师有偷工减料的嫌疑没有下拉电阻虽然对于恒流电源来说可以关断,但是同样存在冲击电流,不恒流有烧管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整流桥就能解决的事情 是不是有点麻烦

整流桥是不能解决充电防电池反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知道了,坐等大师们前来解答,超额了

大师们来了,赶紧来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支持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力有余可以继续往死里折腾。
不动脑只动手只要不出人命有时候也能是得到好结果的。

谢谢指点!
不记得加没加过,偶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管子应该做不到吧?感觉至少要4个管子。

不就是想省俩MOS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力有余可以继续往死里折腾。
不动脑只动手只要不出人命有时候也能是得到好结果的。

还是不懂为啥直通,上面那个PMOS不导通怎么给NMOS栅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内部有寄生的反向二极管,反接后电流会从内部寄生二极管流过。所以,要实现功能需要两个MOS反向 ...

所以要仔细选D、S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电路叫做电池防反接,你的电池呢? 只有出现负压,才可以稳定的关闭MOSFET. 没有负压的情况下, 任何感应,微 ...

先反接电池再插电偶试过没问题,帖子上有照片
偶希望先插电再接电池也能起作用
加电阻偶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