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池容量小怎么办这个方法不错(Beston 2700mAh)

楼主(2019-12-27):
电池有几个月没用了,今天拿出来想充充电,一看漏液了
外皮有点翘,索性就撕开看看,这一撕不要紧,发现了惊天大咪咪

充电的漏液还是头一回
这种真不如直接买干电池核算

网友A:
哪个店买的?爆光下,叫别人不要上当

网友:
国人的杰作,看得多了,就不奇怪了...........

网友:
你包一层,电量标上3000MAH,这样电池容量就马上变大了

网友B:
LR06是碱性电池,碱性电池充电一定漏液。
这个造假没有一点技术含量。LR06是1.5V碱性电池标识都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R06是碱性电池,碱性电池充电一定漏液。
这个造假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但是又写着rechargeable

网友:
LR06, 碱性电池包镍氢的皮?

网友:
以后一定要小心了,如果露出的这种液体有腐蚀性,就会损害蓝牙音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又写着rechargeable

请楼主自己去查LR06的意思

网友:
这个造假有些太过分了,搞不好那个2500也是重新套的皮

网友D:
6是碱性电池,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店买的?爆光下,叫别人不要上当

百仕通的,里面包的是我第一次买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自己去查LR06的意思

那建议你百度一下LR06下面的那行小字Nickel metal hydride battery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以后偏粗的镍氢都要谨慎好点。智能充电器的话,应该会拒充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偏粗的镍氢都要谨慎好点。智能充电器的话,应该会拒充保护。

也能充,但是电压不对,其他的都显示1.4v,就它显示1.8V,我赶紧拿下来扔了

网友:
拆电池感觉挺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是碱性电池,太坑了

南孚电池也能冲进去电,以前试过,充了好几次呢。现在不敢这么干了

网友F:
倍量的量不足呀,3000的才1800-1900,780的才400-450

网友:
造假技术真是让人无语,也怪不得有些人要崇洋媚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倍量的量不足呀,3000的才1800-1900,780的才400-450

没有那么多吧,我充电器2500,显示实际1100多,然后用的时候感觉比以前的标称1100差好多
就跟我用南孚电池充电一样,南孚普通的电池我充电都比这个用的时间长
而且自放电快,不过贪便宜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