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废物利用,攒一个USB小音箱。

楼主(2019-12-27):
1300M币包邮,捡了坛友6个小喇叭。展示一下:

用电表量了下,6个喇叭阻值都在3欧左右,看来线圈都是好的。
其中3个有振膜,3个没有,先看3个有振膜的好的,能怎么利用利用,继续发挥他的价值。

去年修自己的小音箱的时候,从某宝买的小功放板,当时图便宜,多买了一个,这次正好可以用上了。
芯片是PAM8403,应该是属于最低端的功放芯片吧?

1.57一个的便宜货

翻箱倒柜找出来

电路很简单。

找了一根废弃的usb数据线,把供电引脚找出来,焊到5v输入端。
找了根坏耳机的线,线皮扒开,按引脚定义,焊到音源输入端。

定义不能搞错。

2个喇叭随便找了根线接上了

粗糙地焊接完成。

试试效果。

响倒是响了,但效果一般了:
1、这个小功放板供电如果用电脑本身的usb,会有很大的破音,可能信号有干扰吧。如果用手机充电器或充电宝,就没有破音。
2、音质一般,第一肯定是因为功放板太低端了,第二,这么小口径的喇叭,效果也不期望多好。

总结:
娱乐为主,享受过程,几块钱弄出来的东西,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PAM8403的这个小板,大家还是谨慎购买吧,效果真心一般。

网友:
外壳难搞,其它都好办。

网友A:
这板子性能看来也就只能听个响

网友B:
电脑USB应该是功率不够吧。2*3=6W了,USB才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性能看来也就只能听个响

实际上也就只是听个响

网友:
娱乐为主,享受过程,就图个折腾,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USB应该是功率不够吧。2*3=6W了,USB才2.5

6W是上限,实际跑起来都达不到上限的。
破音不是功率不足引起的。我修好的那套(不是现在攒的这套),原来的功放板没坏的时候,是没有破音的,换了8403的功放板,喇叭还是原来的,就出现了破音,肯定是功放板的问题。

网友C:
前几年被蓝牙小钢炮洗脑,撸了好多蓝牙音箱,这段时间擦屁股,编好号码,充充电放放歌,逐一维护维护,差不多要满2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被蓝牙小钢炮洗脑,撸了好多蓝牙音箱,这段时间擦屁股,编好号码,充充电放放歌,逐一维护维护,差不 ...

哥,这是病啊,得治啊。
我的病和你不一样,我前段时间烧移动硬盘盒,撸了一堆移动硬盘盒,各种芯片的
正在慢慢卖掉回血

网友D:
我有一对小音箱,功放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对小音箱,功放烧焦了

换个功放板,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功放板,继续服役。

电路板上有小型双联电位器,只能换功放芯片了。型号可能是CM8000A(中间烧焦了,看不清),淘宝上没有,跑了下线路,应该与8002一样。

网友(2021-05-14):
不错不错 我也刚攒了一个

网友:
这也只能够听个响

网友(2021-10-06):
我说音箱必须有箱体, 哪怕是100元一个的喇叭。

估计很多人没有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对小音箱,功放烧焦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换一个让她继续为你服务

网友:
这个板子我常备有,偶尔帮朋友修个小音箱什么的好用,自己也有几个小箱子用它,塑料电子盒掏个洞装个2寸喇叭,放床头看投影,比投影机自带的喇叭强多了

网友:
把喇叭装小盒子里 音质会好些

网友:
喇叭必须有音腔,否则100元一个的喇叭都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