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爱华音箱电源故障++

楼主(2019-12-27):
一台爱华音箱开机显示及收音都正常,但是只有LINE OUT输出可用,SPEAKER输出无声,且调节音量显示正常变化,但LINE OUT输出音量大小不变,MD输入无反应。

拆机后悲剧了,测量电源输出时,电笔不小心滑到了原理图中主板上的3和4头的中间导致短路,立马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机器关机了,再也无法开机。

电源照片及变压器照片为实际机型,原理图为参考图片
为了便于了解详细情况,主板上的电源相应电压修理前后变化如下表

没找到本机的主板原理图,参考图见详见附件。

以下问题求教求助:1(求教)、PR101 10A 60V之类的也是类似保险管之类的原件吗?
2(老故障)、喇叭输出无声,线路输入无声故障在哪儿,如何处理?
3(新问题)、现在电源故障不开机,故障在哪儿,如何处理?

网友:
(求助)爱华音箱电源故障++ [修改]

网友:
没玩过,帮顶上去。

网友A:
典型的脚痛治断手
1是保险丝,
2看下前级切换电路或开关
3目测有没明显烧坏的,短路点附近先仔细看看,包括前面的保险, 二三极管测下,再顺着继电器那找电压点,(继电器直连可试下后级会不会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脚痛治断手
1是保险丝,
2看下前级切换电路或开关

 业余玩者。
好在现在二手货到手便宜也方便。
没有明显的零件烧坏。变压器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
那个是个保险丝。日本产品的变压器里还有一个温度保险丝(就你图上靠黑粗线那个波浪线),估计是把这个烧了。先看看这两个保险丝是不是好的。

你这个感觉是功放芯片的问题。

楼主:
最终查实,PR101和PR102熔断了,连接上后3号问题解决。
感谢支持。
***********************************
目前,只有喇叭输出及耳机输出无声,音量调节无效的问题,还请诸位指点
@albin_mkh,@wave
*********************************

网友B:
两个声道都无声,除了功放芯片坏了或者芯片供电不行。想不出是哪的问题,一般分立元件不可能两个声道同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声道都无声,除了功放芯片坏了或者芯片供电不行。想不出是哪的问题,一般分立元件不可能两个声道同时坏 ...

但耳机插入后有反应:
不插入耳机时“杜比专业逻辑”按键有效(此机有独立的杜比专业逻辑(DOLBY PRO LOGIC)音效处理板,左侧屏幕上有指示灯),但一旦插入耳机“杜比专业逻辑”无效。

网友(2022-11-14):
虽然帖子是3年前的, 最终问题解决了么? 怎么解决的, 我有一台AIWA 也是喇叭无声现象一样, 分析了几天电路, 还没有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