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仿制ATMEGA8熔丝位恢复高压解锁器

楼主(2019-12-27):
上次跟做网线测试仪时锁了几片16A, 以前做其他玩具时也锁了十几片M8和328P , 在逛论坛时看到坛友 zch030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09 做的解锁器感觉蛮漂亮的,可惜坛友 zch0301 没有共享PCB资料(咱比较懒,不想画板) ,但坛友 cry-devil 有共享所有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724

能解锁的芯片列表:
Full list below:
1kB:
AT90s1200, Attiny11, Attiny12, Attiny13/A, Attiny15
2kB:
Attiny2313/A, Attiny24/A, Attiny26, Attiny261/A, Attiny28, AT90s2333, Attiny22, Attiny25, AT90s2313, AT90s2323, AT90s2343
4kB:
Atmega48, Atmega48P/A, Attiny461/A, Attiny43U, Attiny4313, Attiny44/A, Attiny48, AT90s4433, AT90s4414, AT90s4434, Attiny45
8kB:
Atmega8515, Atmega8535, Atmega8, Atmega88, Atmega88P/A, AT90pwm1, AT90pwm2, AT90pwm2B, AT90pwm3, AT90pwm3B, AT90pwm81, AT90usb82, Attiny861/A, Attiny87, Attiny88, Attiny85, AT90s8515, AT90s8535
16kB:
Atmega16/A, Atmega16U2, Atmega16U4, Atmega16M1, Atmega161, Atmega162, Atmega163, Atmega164, Atmega164P/A, Atmega165/P/A/PA, Atmega168, Atmega168P/A, Atmega169/P/A/PA, Attiny167, AT90pwm216, AT90pwm316, AT90usb162
32kB:
Atmega32/A, Atmega32C1, Atmega323/A, Atmega32U2, Atmega32U4, Atmega32U6, Atmega32M1, Atmega324, Atmega324P/A, Atmega325, Atmega3250, Atmega325P, Atmega3250P, Atmega328, Atmega328P, Atmega329, Atmega3290, Atmega329P, Atmega3290P, AT90can32
64kB:
Atmega64/A, Atmega64C1, Atmega64M1, Atmega649, Atmega6490, Atmega640, Atmega644, Atmega644P/A, Atmega645, Atmega6450, AT90usb646, AT90usb647, AT90can64
128kB:
Atmega103, Atmega128/A, Atmega1280, Atmega1281, Atmega1284, Atmega1284P, AT90usb1286, AT90usb1287, AT90can128
256kB:
Atmega2560, Atmega2561

看这列表,能解锁的芯片蛮多的,然后决定自己也画板做一个来复活一下这十几片芯片,毕竟总价值也值个二三百啊,

最后送上PCB资料

楼主:
焊上芯片,通上12V电源,按一下按复位按键,红灯闪一下,亮绿灯,解锁恢复成功,拆下芯片测试,真可以用了,

解锁没成功,就亮红灯

操作简单,十几片全成功复活

网友:
厉害 赞赞   !!!!!!atmega单片机确实容易锁   实用

网友:
顺便求下PCB:smile:如果方便的话100523880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求下PCB如果方便的话

和我一样懒  PCB自己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我一样懒  PCB自己下

他可能不想被扣去30M: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不想被扣去30M

这个M币我没设置,也没看到在哪设置,记得在老站时可以设置不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M币我没设置,也没看到在哪设置,记得在老站时可以设置不扣的

M币是论坛自动扣的,不设也扣!

网友:
我没看到  哈哈

网友:
昨日还想着自己画PCB,今日就有共享PCB了,感谢

网友:
AVR的熔丝是个讨厌的东西,设置不对就不好

网友C:
固件  以及熔丝配置

网友:
我打了样片5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  以及熔丝配置

固件在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724      熔丝位:低位(A1)  高位(D1)

网友D:
应该弄个直插转贴片的,老是在板子上焊,焊盘容易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弄个直插转贴片的,老是在板子上焊,焊盘容易坏吧

弄成这样子的,坏了可以再换一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成这样子的,坏了可以再换一块。

能不能贡献一下PCB  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贡献一下PCB  师傅

我只打了转接板还没验证是否有错误,恢复器很早之前用洞洞板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成这样子的,坏了可以再换一块。

我也正在设计转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