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51精确延时

楼主(2019-12-27):
在开发中有时候需要同外部芯片进行通信,此时对时序要求很高,希望延时准确,下面是经过实测的12T 51单片机延时语句。

/**********************  void Delay10us() **********************
时钟为11.0592MHz时, 调用该函数延时9.77us,调用两次延时19.53us
可以在多个Delay10us()间加入_nop_()指令, _nop_()指令延时1.08us
1 如延时30us, 如下调用实际延时30.39us:
   _nop_();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2 如延时40us, 如下调用实际延时40.14us:
   _nop_();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
void Delay10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100us() **********************
时钟为11.0592MHz时, 调用该函数延时99.83us
****************************************************************/
void Delay100us()
{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Delay10us();
}

/**********************  void Delay1ms() **********************
时钟为11.0592MHz时, 调用该函数延时1000.5us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229; i++)
  {
    _nop_();
  }
}

/**********************  void Delay10ms() **********************
时钟为11.0592MHz时, 调用该函数延时10006us
****************************************************************/
void Delay10ms()
{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

/**********************  void DelayX10ms() *********************
时钟为11.0592MHz时, 调用该函数延时N(N<=255)倍的10ms
****************************************************************/
void DelayX10ms(unsigned char nCount)
{
   while(nCount--)
   {
     Delay10ms();
   }
}

网友:
哈哈,还是不很精确啊

网友:
晶振的精度也是个问题

网友A:
精确延时要用定时器,这样还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延时要用定时器,这样还是不准的。

用途不同,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B:
STC-ISP软件里有啊,输入想要的延时和时钟,选择什么类型的单片机,自动生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ISP软件里有啊,输入想要的延时和时钟,选择什么类型的单片机,自动生成啊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上+1,STC ISP软件上面的就很好用。。

网友:
以内部RC的精度来说根本不存在精确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确延时要用定时器,这样还是不准的。

定时器的真的是最精确的也是最专业的,只可惜,一群业余的教师出了N多的教程,全特么减法延时,跟开发板学了很多年,回头看看真特么是浪费时间,只是记住了一些名词。

网友:
这个要在实际的应用中用逻辑分析仪看,最准确。

网友:
满屏的delay,这程序就不会好用了。

网友:
用delay函数不会精确到哪里去,而且发现好多外置晶振的精度也很差,还不如内置振荡器的精度。

网友(2020-02-07):
学习了,确实只知道用delay,定时器基本是一脸懵B

网友:
万一刚好错过喂狗,那就...

网友:
还是用定时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