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搞个自动喂鱼器,要怎么做???时间继电器可行吗??

楼主(2019-12-27):
准备搞个自动喂鱼器,要怎么做???时间继电器可行吗??

手头有个 数显时间继电器DH48S-S

每天喂一次。不知道这种时间继电器可以24小时循环吗??
如果可以要怎么设置接线??

这个是220v的改成5v的吗???

网友A:
可以的,再加个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再加个减速电机

怎么接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线呢???

漏斗下按个减速电机投食,电机上带根直径大点的轴,轴上打孔开槽都可以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WIFI插板,设置定时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WIFI插板,设置定时通电。

插板通电时长不好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板通电时长不好搞吧

有啥不好的,我的四控的WIFI插板 手机充电器’自从买来就一直通电,又不是买个祖宗需要供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不好的,我的四控的WIFI插板 手机充电器’自从买来就一直通电,又不是买个祖宗需要供着。 ...

喂鱼也就那么2秒时间插板怕是不好空载时间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鱼也就那么2秒时间插板怕是不好空载时间哦

自动开启最低开启一分钟,可以远程手机手动开启

网友:
淘宝上直接有循环定时的控制板

网友:
设置停24小时工作n秒(具体看饲料量定),用螺杆推动鱼饲料来实现

网友:
后面有常来常闭触点,还有个座子,有座子好接一些,没座子只能焊在插头上

网友C:
品益AL-06智能定时器开关插座 家用10A电子式循环开关厨房定时器

【立即领券】复制$vZYC10EBOxZ$打开手机淘宝领券并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益AL-06智能定时器开关插座 家用10A电子式循环开关厨房定时器

【立即领券】复制$vZYC10EBOxZ$打开手机淘 ...

现在不知道还便宜么

网友D:
我买的现成的,用两节5号电池,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现成的,用两节5号电池,很耐用

好用吗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吗 多少钱买的

挺好用的,用了快两年了,在室外,上面罩着塑料桶,可以设定每天转一圈,还是每天转两圈。食量靠调节出口大小来改

网友:
淘宝上有时控开关啊,时控开关比时间继电器强大多了,支持星期,时间随意设定

网友:
想到学校用的打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