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苹果手机送的耳机线改成mmcx插头,

楼主(2019-12-27):
在优惠购买了仿的ie800耳机,觉得他的线太重,把苹果手机送的耳机线改成mmcx插头,这样带起感觉好多了。

网友:
大牌的耳机森海塞尔

楼主:
就是苹果这个耳机线不好焊,挂锡很难,不知道小伙伴们是这么给这个线上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苹果这个耳机线不好焊,挂锡很难,不知道小伙伴们是这么给这个线上锡的。 ...

不用做任何处理,线挂上松香,用挂上锡的烙铁头来回蹭,几秒就把线上好锡了。

网友:
助焊剂涂一点试试呢

网友:
看的好突兀啊,这接头。。好大。

网友A:
我都是烙铁粘锡 线抹助焊剂然后在锡里来回拉 一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烙铁粘锡 线抹助焊剂然后在锡里来回拉 一会就行了

一般都是这样搞,但这个苹果线就没有这样简单了,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我想知道优惠购的这个ie800怎么样?您不是托吧?哈哈哈

网友:
苹果线看着头晕,还未焊,打算用刀刮,看来试试楼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