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冲击钻拆解贴或视频,

楼主(2019-12-27):
求这种冲击钻拆解贴或视频,特别是这个档如何拆??

网友:
按下红色按钮 继续旋转到没有档位的地方就出来了 但是 你没经验 很能安装回去

网友:
这是个电锤啊,26的吗

楼主:
有这拆解视频吗

网友:
转到钻头调节的位置,就是右上角2点的那个,然后撬出来.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用力按着那个红色按钮,按到底,然后转到一个位置就可以拉出来了。具体那个位置忘记了,应该是在哪三个选择位置之外的,按着到处转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
转到锤钻档的正对面,就是没标识那地方,可直接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