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内阻换算放电倍率

楼主(2019-12-27):
最近很困惑,入手了个内阻表1035+,测得18650电池内阻13毫欧,那么怎么算出它的放电倍率呢?

网友:
没有办法自己算 内阻只是看电池的寿命情况

网友A:
这个不是算出来的,是生产的工艺不同,放电倍率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算出来的,是生产的工艺不同,放电倍率也不一样的

那测内阻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么说吧,同规格锂电池,小内阻不一定是动力锂电池,动力锂电池内阻一定不会大,动力锂电池大电流放电,电压降,温升等参数一定优于容量锂电池

网友B:
18650一般内阻10毫欧左右的是动力电池
内阻20左右的高倍率电池,支持3C左右的放电
内阻40左右的是容量型电池,最多1C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一般内阻10毫欧左右的是动力电池
内阻20左右的高倍率电池,支持3C左右的放电
内阻40左右的是容量型电池 ...

感谢坛友,学习了

网友:
18650电池内阻13毫欧是10C的动力电池,内阻16-20左右的5C左右的,在两种这个冬季我换了大楷换了600个

网友:
看了大家说法,那持续放电倍率、瞬间放电倍率怎么测量?

网友:
内阻小只是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

网友:
放电能力其实看直流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