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匀充电器烧了维修求助,

楼主(2019-12-27):
今天早晨发现电动车充电器外壳塑料有变形,就拆开看了一下,发现有烧糊的地方,应该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现在是插电有输出,但是汉匀的LED字闪烁,也可以看到输出充电,但是肯定有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手如何维修?

红框是参考电路的烧糊部分,
应该是串在快恢复二极管两脚之间,请问这个是什么作用,

应该是这个电阻和电容烧了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

楼主:
哦,大概明白了,我应该直接换上就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大概明白了,我应该直接换上就可以吧

应该是的,但是最好检查一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坏的。我有一个充电器也是这个电阻烧糊了,一直都能正常用居然没发现,后来还是拆机的时候发现的。估计这个电路是用来保护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没有可能也能用,但是整流管可能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但是最好检查一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坏的。我有一个充电器也是这个电阻烧糊了,一直都能正常用居 ...

感谢解释

网友:
原边变压器那套DRC和这里这套RC,都是我喜欢拆的对象
个别拆后不影响,大部分拆后使用电动车充电器检测仪检测参数时,1602屏幕上的参数会跟刮风一样飘走,而多数如果不飘走的,其输出电流会打折

网友(2020-02-23):
不是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楼主图哪里找到的?有没有KA3842A的1、3、4、8脚电容的数值?

网友(2021-04-27):
这个图不是汉匀的电路图  楼主类比一下而已

网友(2023-02-04):
RC的作用是保护整流二极管,它既能吸收变压器感应出的反向峰值电压也能在高频下通过一部分反向电流(对二极管反向电流起一个分流作用)降低二极管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