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10年前的万方功率计插座

楼主(2019-12-27):
如图,09年买的,10年了,去年就时不时抽风,屏幕背光变得不稳定,忽明忽暗,功率只有开始几秒能显示,然后立刻显示0瓦。最近已经完全不能显示功率了,不管负载的功率多少,直接显示0瓦,网上一查,通病,运算电路是电容降压获取供电的,X2电容容量下降,容抗变大,7805输入过低,不能正常工作,输出不足5V,单片机罢工。换个0.68或者1uF的新电容就行。

手头没有1uF或者0.68uF的新电容,拆了个坏的ATX电源,有个1uF的X2,但是估计容量也不足了,于是直接莽,两个X2并联起来,搞定。ATX拆机的电容脚够长,正好做个造型,简单粗“抱”的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造型挺奇葩,双胞胎啊

网友A:
人家一般都是叠焊,你这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一般都是叠焊,你这叫什么!

应该叫  抱焊

网友:
棚搭哈哈,点个赞

网友B(2020-09-19):
一样遇到了 !显示不全,换了无效!通病?
估计大多是斑马线问题了

楼主(2021-02-04):
引用 网友B:
一样遇到了 !显示不全,换了无效!通病?
估计大多是斑马线问题了

显示不全但是程序运行正常的话,一般就是斑马线的问题了,这款做工比较粗糙,斑马线的印刷线路部分直接暴露在空气里面的,表面都没再盖一层膜,我的后来也是斑马线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