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一个有些年头了的古筝,大家看看是什么牌子的 清泉 ?张雨城

楼主(2019-12-27):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有些年头了,
有几根琴弦锈蚀断了,琴码也差几个了。

从这里可以松掉琴弦

松了一根了、

有几根细琴弦断了。

拆下来的琴弦

底板,以及上琴弦的孔。 面板 上弦孔下面用一条   三夹板 加固 了一层。

好的琴底板 也是用桐木板的,
这个底板是不是用桐木板的,
到底是什么 木头或者是厚些的七 夹甲板 外面刷了油漆看不出来
我用手电 加手机伸进去 拍照

这个是面板,内侧。

侧板  ,用 的一般的木头,普通的硬木。
说的红木琴,其实就是这里侧板用的红木,或者干脆就是是它上面贴一层红木木皮,什么 紫檀、楠木,乌木 琴,
底板 和 面板那都是必须用桐木板的。

这琴的侧板 为 了美观,贴了三夹板的木皮。

多个角度 试着去拍,
这下看清楚了,起码不是夹板的。用的应该是松木的。我也看不出来具体是什么木头。
孔的边缘贴了一圈 三夹板 加固下,是为了开孔不炸裂?

这个底板也是实木的,难得,这多年了,一整块实木,没有变形,开裂,

现在深水宝上的 2000多的琴, 底板板都是用三夹板的了,
和 烧火棍吉他 用三夹板 做原理差不多。

面板 百分百实木的,桐木板,古筝面板 基本用的都是桐木板。当然这桐木板也是分等级的。这个 桐木板上竟然有个疤,
有个1角硬币大小的 疤,
瞬间降低的档次

古琴张雨城 书于 扬州
搜了下,搜不出来这个人,
应该是个做琴的匠人。

穿孔,白色塑料的。高级些的琴用铜穿孔。S 型的是音粱,用的硬木,
软木不行,钢丝弦一上就勒出槽了。

这里2个 白色塑料 护角没有了。

琴的面板,这里浸过水了的痕迹,
还好没有开裂起皮。
如果是三夹板的一浸水就起皮了。

琴码,就12个,差9个。 上面镶嵌了塑料,好的用牛角

配一套 琴码21个, 深水宝上 普通硬木的 36元。
好点的鸡翅木的,都得 80。

一套琴弦 ,21根,最便宜的60元,
还得配支架,就用普通的 X 架 20元,

护角还得配上,这个没有去搜,

上弦纽,这么多年的还没有锈,

这两个字是清泉?

音梁 一排小孔边的就是  这边是前粱,上图S型的是后粱
前粱上有 弦枕,好的用铜条,

这架琴琴弦枕是竹制的。

网友A:
我会谈沧海一声笑,真的

网友:
大神真是啥都扒拉啊

网友:
一弦一柱思华年

网友:
老哥这贴提升了数码论坛的逼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谈沧海一声笑,真的

你这头像也是逆天了。哈哈。
拆贴写的好细腻,还搜索了一下古琴张雨城 ,赞一个!
期待修好弹上一曲!!!

网友:
要知道是什么古筝得看琴头,这筝新的也就3,4千吧

网友:
玩的越来越高级,由高尚的情操向情怀转变

网友:
这些配件对于整架琴,学琴的费用都是小意思.

网友:
这东西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弦也是钢的吗?

网友:
张雨城(张润之)

网友:
被超载了,

赶紧把琴修复了弹起来

网友B:
古琴是泡桐木做的,最好的泡桐木产自河南兰考,据说制琴师还要找有凤凰栖息的那颗泡桐树。
古筝不知道用的什么木料,这么大的共鸣腔,应该是某种硬木吧?

网友:
看板子是实木的,值得修复一用,这个东西价格差别较大,据说声音差别也大,不懂。

网友:
弦乐没有便宜的啊,幸好不是修扬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琴是泡桐木做的,最好的泡桐木产自河南兰考,据说制琴师还要找有凤凰栖息的那颗泡桐树。
古筝不知道用的 ...

古筝的边框是硬木,高档的一般用红木,面板底板都是泡桐板。

网友:
玄孔套用的是塑料,年代也不是太久吧?

楼主:
那里挖来的,真厉害

网友:
牛逼 这个也能拆  万一是个文物呢

网友:
謝謝分享  应该不难修吧,就是调音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