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升腾ni945w 3 主板改VGA接口

楼主(2019-12-27):
收了一块升腾主板 。但是没有vga接口 想自己改vga图 有没有改过的大佬。最后一张图是别人改了的 但是没有定义图 不知道怎么接的

网友A:
只要主板上有VGA输出焊点就好办:
首先百度VGA接口定义,知道只需要六根线就行。
接着拿万用表,用蜂鸣档测VGA焊点电路走线,看周边元件。
其中GND是地线,很好在主板上找出来。
接下来R  G  B三基色,主板上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走线或者连接元件,先随便接。
最后H行同步和V场同步信号,这两个的走线或者连接元件应该一样。
自己先随便接,不行就R  G  B互换,H  V互换。多次试验,总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主板上有VGA输出焊点就好办:
首先百度VGA接口定义,知道只需要六根线就行。
接着拿万用表,用蜂鸣档测 ...

有个12口的,但是我接出来好像没输出。我在尝试一下

网友(2020-08-20):
这个玩意除了SATA供电和USB还能从哪里取5v的电?

网友(2021-01-15):
100m还是千兆的?

网友:
请问改成功么

网友B(2021-03-26):
来看一下,顺便咨询

补充内容 (2021-3-28 19:47):
已经改好,但是没有来电自启的BIOS ,有需要一起共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看一下,顺便咨询

补充内容 (2021-3-28 19:47):

有改的教程吗?

网友:
自己摸索改好了,也找到了开机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81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改的教程吗?

论坛已经出了改线图,加上我发的那个来电自启bios,可以玩了

网友D(2021-11-15):
引用 网友B:
来看一下,顺便咨询

补充内容 (2021-3-28 19:47):

我有来电自启bios 留邮箱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来电自启bios 留邮箱发给你

需要来电自启bios 谢谢 8yp8yp@163.com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D:
我有来电自启bios 留邮箱发给你

发给我一下改通电开机:82235668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已经出了改线图,加上我发的那个来电自启bios,可以玩了

我付费下载了打不开为什么?

网友(2022-06-05):
我按着你的vga连好了,咩有图像。我这个ni945w U300有一个CMD CM2009-02QR的芯片在。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还有你那个HSYNC,VSYNC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2023-01-20):
支持一下,希望楼下解答

网友(2023-03-27):
来电自启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BIOS,直接在开机按钮上并联一个470uF/10V的电解电容就可以,最好再同时并个100K左右的电阻,这样断电超过1分钟后再来电,会自动重启。电容要注意极性,开机按键上的引脚测量一下正负,一般是5V,电解电容长期反接,漏电流会增大,最后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