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无刷电机。请高人普及定子的绕线详情

楼主(2019-12-27):
前一阵子得到一个无刷电机,拆了。想着这两天没事分享给大家,可是转子和驱动死活找不到了!(忘记放哪里了~)
现在将定子拍照发上来。大家看看!
这是一个“五相”的无刷电机,电机上一共有五组绕组,每个绕组两个接线端,一共十个接线端,每隔四个接线端为一组绕组。
定子是20槽的,每个线圈跨3个齿。在百度上没有找到类似的绕线方法。
感觉这种绕线方法跟有刷的比较像。
请高人给普及一下,这个定子的绕线详情!

网友A:
你这是不是5相的步进电机

网友B:
我也头次见到,而且像外转子力矩异步电机,分布式绕组。大多数步进电机采用极爪组结构,线轴式绕组工艺最简单。

网友C:
步进电机,无刷电机是3线2极4极偶数磁极.转的快慢取决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头次见到,而且像外转子力矩异步电机,分布式绕组。大多数步进电机采用极爪组结构,线轴式绕组工艺最简 ...

虽然没大弄明白你说的全部意思,但是你说的感觉还是靠谱的!
1.这个电机绝对不是步进电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外转子上面有6个磁极,N极和S极是交替排列的。看看这个直径,就知道磁极有多大了。
2.这个绝对是外转子无刷电机。
3.能否详解一下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无刷电机是3线2极4极偶数磁极.转的快慢取决KV值

谢谢回帖!但绝对不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不是5相的步进电机

5相电机是否应该5角型排列呀?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过,图中用红线连接的是一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无刷电机是3线2极4极偶数磁极.转的快慢取决KV值

无刷电机不一定只有3线!有两线的。从电源的角度讲,有直流的,有交流的。只要是没有电刷和换向器的都叫无刷电机。例如电脑风扇,机箱风扇,鼠笼电机等。

网友:
看LZ的分析这应该是单相20槽的电机,不是3相电机,3相的槽数一定是3的倍数!磁极是几极就不好猜了,没看到外转子!

楼主:
楼上的朋友,外转子是三对六磁极的。这个绝对不应该是3相无刷电机。我什么时候都没有说这个是三相无刷电机。要是说五相无刷电机我倒是有点相信。

网友D:
这个电机是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吧?并不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2020-02-10):
极数,线头??不懂

网友:
看样子挺对称的

网友:
这个就20个线圈啊!20磁极。6磁钢?怎么整呢?3相真对不上,但如果像电动车轮毂电机绕,可能也行,但出绕必定3根(接好后)。你这10个线头?真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是单相交流异步电机吧?并不是直流无刷电机。

不是单相交流异步电机!!!肯定是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
最近在家闲极无聊,又拿起电机来仔细观察。做了个绕组的示意图,求哪位大神给普及一下!
废话不多说,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