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复钳形表蜂鸣器不响故障

楼主(2019-12-27):
钳形表蜂鸣挡被触发时,有正确的显示,指示灯也会亮,但蜂鸣器不响。拆开发现驱动蜂鸣器的贴片三极管炸了。蜂鸣器如下图所示:

b 极在蜂鸣挡被触发时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
c 极为高电平;
e 极和地之间由一个200Ω的贴片电阻相连;
c 极在和地短接时蜂鸣器发声,且声音较大;

根据以上信息判断出:驱动蜂鸣器的贴片三极管为NPN 型三极管,且三只引脚的定义如上面照片标注所示;
拆除坏掉的贴片三极管,使用一只 S9013 三极管,按照上面判断出的引脚定义焊接上,如下图所示;

故障修复。

网友:
三极管爆了,什么原因?短路了?现在的贴片板子盛行,楼主应该备些常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