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飞利浦电饭煲

楼主(2019-12-27):
飞利浦电饭煲某天上电没反应了。网购一块电源板后换上,问题解决了;用万用表去对比新旧两块电源板,只有主控芯片的电阻表现不一致,然后又网购了电源板的主控芯片,更换主控芯片后旧电源板也被修好了。

网友:
楼主的这块电源板买得真值了。修好了电饭煲,省了钱还修好了原来的电源板备用,自己也练手得到经验了。

网友A:
不错 一板多用 如果能把买来的电源板商家给退就更好了 不过那样做貌似不太仗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一板多用 如果能把买来的电源板商家给退就更好了 不过那样做貌似不太仗义 ...

电视机多快板不能确认的时候 可以和老板商量,不需要的可以退,但是扣10%-20%回程运费自理,也不失一种简单的折中办法

网友C:
这玩意儿和飞利浦估计没有半毛钱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一板多用 如果能把买来的电源板商家给退就更好了 不过那样做貌似不太仗义 ...

新电源板放在咸鱼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和飞利浦估计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以前买过手机配件,跟老板说话要是换上去不能用,自己掏双倍运费,老板也很开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多快板不能确认的时候 可以和老板商量,不需要的可以退,但是扣10%-20%回程运费自理,也不失一种简 ...

好多不用你商量人家都注明了,很多是付来回运费就可以了,不用扣货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不用你商量人家都注明了,很多是付来回运费就可以了,不用扣货款的 ...

那还是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