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罗技m585,垫一下滚轮阻尼

楼主(2019-12-27):
如题,双十一买的罗技鼠标,滚轮滚动没有段落感,很松旷的感觉,拆开看看能不能调节

拆机很简单,接收器下的螺丝拧开,抓住电池槽向外拉就开了,不用大力

滚轮有一个小金属杠杆调节阻尼,不知道怎么拆,否则套一段网线皮应该效果最好

只能在杠杆右端垫一些东西增加阻尼

先垫了根细铁棍,手感感觉阻尼太大,怕用久了磨损厉害,就换了厚塑料纸片

开着的时候手感好像变化明显,组装以后貌似又不太明显了,不知道是不是掉了,或者塑料纸被压扁了,以后有遇到合适的材料再说吧
补充:后来中键按不动了,打开把纸片换成了小铁丝,折了个弯角应该不容易掉

楼主:
后来想想滴一点502到弹簧里可能也可以,但是万一手感不好就改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想想滴一点502到弹簧里可能也可以,但是万一手感不好就改不回来了

滴502是绝对不可行的。

网友A:
有一款相同的,大小与手掌合适,看重是光栅轮。
感觉欠佳的是无线连接干扰太多,不像Master没有内置锂电,比较不爽。

网友:
欧姆龙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相同的,大小与手掌合适,看重是光栅轮。
感觉欠佳的是无线连接干扰太多,不像Master没有内置锂电, ...

价格差那么多不能比啊,干扰我倒是没感觉,可能我WiFi用的5G频段吧

网友B:
这个价格,我会选g3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我会选g304

我不玩游戏,倒是需要蓝牙,可以多一个usb口用

网友(2020-05-25):
这个微动是市面上的标准规格么,我的双击 了,想换一下

网友(2020-09-28):
good !!!!非常实用的拆解!

网友(2023-07-27):
这个鼠标中键能换成静音微动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