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4贴 15106记~

楼主(2019-12-27):
大家欢迎观看本期,本期制作闪迪15106上2246EN,颗粒来自方老板处,主板也是方老板处创建的4贴小板,废话不多说开干
LZ一口气买了8片,本次就那期中四片做个教程

随便的选了4片,方老板默认已经直了无铅球,看着不错我偷懒没有重新植球

一如既往的创建4贴小板,默认配置256MB缓存正好,正面焊盘清理干净备用

背面也是清理干净,顺便检查4CE条线设置在单帖4CE模式

查询2246EN开卡软件看到15106需要土狗模式,检查土狗跳线果然没焊

做好保护措施,风枪0电阻,怼到R3完事

考虑到无铅锡球,风枪370度,风速3开鲁

PCB上点锡膏,颗粒放好位置,开吹

等到自然滑动一下,或者感觉颗粒自动归位了,就不要吹了,等冷却

自信到都懒得接电脑看CE了,一次全部干完。接了电脑果然16CE都在随便开了下卡

随便的跑了下跑圈没问题

跑完看了下数据没问题

板子丢超声机器里面洗干净,然后主控加散热片,组装起来,后期重新按256GB容量在开一次卡了事

本期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好记得M币走起,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END

网友:
配这硬盘盒子 主控板螺纹孔要扩孔不?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硬盘外壳,最近用创见板子做了3块SSDSLC、MLC都有了.15106外观很漂亮,买了两颗用903开卡还不错,准备再买点。

楼主:
看的多,没人回帖~

网友A:
我也用的这个板子双贴PF29F32B08MCMF3要怎么跳线呢,贴在A1A2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这个板子双贴PF29F32B08MCMF3要怎么跳线呢,贴在A1A2是这样的

CE条线不对,反下跳线

网友B:
楼主,我记得这个板子默认是128M缓存,你换了256M?不换行不行,会出问题吗?
我也搞了1块这个板子,也打算用15016 256G,方立家缓存型号有点怪异,128M16=256M,256M16=512M,用哪个啊,或者2个都行?

网友:
开256G,缓存大于等于256M就行,有说大一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记得这个板子默认是128M缓存,你换了256M?不换行不行,会出问题吗?
我也搞了1块这个板子,也打算 ...

你问客服啊~

网友C:
客服懒得理我。。。我跟他说掉件问题,他直接说不懂啥是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服懒得理我。。。我跟他说掉件问题,他直接说不懂啥是掉件。。。

缓存随便换啊,你要256G的至少256MB缓存,我的经验翻倍也是可以的,比如512MB 我一块2246EN 8贴就是贴了2片512MB缓存开的好像更加稳定点

网友:
试试好不好用

楼主:
好用的一批,做了2片,有空发交易区卖了

网友:
楼主,,可以更换cpu么

网友D:
楼主的量产开卡工具在哪弄的?

网友E:
大佬,关于2246EN跳线我看了不少帖子
但是还是不太理解
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佬,关于2246EN跳线我看了不少帖子
但是还是不太理解
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么? ...

去方立家看看,那边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量产开卡工具在哪弄的?

百度 U盘量产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方立家看看,那边有图

大佬,“方立家”是啥?
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方立家”是啥?
我不知道

 某宝,搜方力  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