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投影仪摔倒,想问下维修成本

楼主(2019-12-27):
极米z4x,被小孩子打倒在地,重新开机后,就发现多了两道横杆,咨询官方,说需要寄去检测,想问下社区内的大神,这个最有可能是哪个部件出问题,维修费用又多大,如果太贵就没必要修了哈,万分感谢!

网友:
一显示用的液晶屏坏了,二解码板,三排线,

网友:
家里本来想上激光投影的,也担心小家伙好奇去弄。还是随便上了一台液晶了。

网友:
投屏坏了,就像液晶电视两条杠,原理是一样的,修一下估计要买价一半。

网友:
液晶排线断了吧,估计连液晶一起换。
家里有小孩还是建议装屋顶上,选超短焦的

网友:
楼上都在说啥呢,液晶屏坏了、液晶排线断了?这货是DLP的

网友:
这是DMD芯片接触不好,大力拍几下可能就好了,不行多拍几次,都不行,拆开压下排线,故障不排除就便宜出掉,换组件很贵,当然你拆开搞也行。

网友:
排线,虚焊,没外观损伤走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