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的 TV接口 和 监控的 BNC 接口连接 不能连接吗?

楼主(2019-12-27):
手头有一个旧的监控,接口是BNC的,看到网上有BNC转TV的转接头,结果连上电视上不能显示,这两个信号不一样是吗,想咨询下各位大佬~ 谢谢

网友:
要接到AV输入,你可能接的是射频接口了

网友:
要拍照电视机后面接口和监控器后面接口!什么电视?什么监控器?
你照1个跟线没用!
得在监控器上调整分表率大小,以适应电视低分表率,
最好用电脑显示器,高低分表率都能适应。

网友:
BNC就是普通视频信号,黄色莲花插头那种,你这整成射频口了能显示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