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的 TV口 和 监控的 BNC口 不能由转接头连接吗?

楼主(2019-12-27):
RT,之前咨询过各位大佬,想把电视盒监控连接起来,监控是BNC的头,电视有 TV口(旧的有线电视口) 和 AV口,于是买了  BNC转TV 和 BNC转AV的 转接头 ,结果前者不能用,后者可以。TV转BNC是信号上有区别导致不能转换吗,还是头有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BNC出来的就是AV的信号,TV不能用是正常的TV接的是电视机的高频头,是接收电视台的无线发射信号用的

网友B:
监控BNC输出的只是视频信号,想要接到 TV口(旧的有线电视口)上,必须增加射频转换器。

网友C:
你需要一个AV-RF的转换器 BNC信号就是AV信号不需要转换

网友D:
朋友,我连过,不过用的是bnc和av相连接
直接就可以在电视上看监控。
tv口不能连,那个是高频的电磁波线路,需要接收,滤波然后得到复合信号,再拆分成视频和音频信号,bnc里是复合信号。

网友E:
电视机的TV口接收的是高频载波信号

楼主:
唉,没文化,真可怕,我就想着两个接口用转接一下就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知识,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NC出来的就是AV的信号,TV不能用是正常的TV接的是电视机的高频头,是接收电视台的无线发射信号用的 ...

感谢回复,我明白了,想的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BNC输出的只是视频信号,想要接到 TV口(旧的有线电视口)上,必须增加射频转换器。 ...

明白了,当初看到家里正好有有线电视的线,在网上正好找到了这个接头,本想着能不能用现有的线作为监控的线来用,谁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个AV-RF的转换器 BNC信号就是AV信号不需要转换

嗯,就先用AV那个转换头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我连过,不过用的是bnc和av相连接
直接就可以在电视上看监控。
tv口不能连,那个是高频的电磁波线路 ...

嗯,经过各位朋友提醒,转念想想也确实是,TV头里有音频也有视频,能直接用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机的TV口接收的是高频载波信号

明白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