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发了几个优盘,牌子一样,芯片是假的么?

楼主(2019-12-27):
第一次发的货,发了五个,一看是慧荣3269的主控,是inter的芯片,感觉不错。
就又发了五个,颜色外观一模一样,但是检测杂是麦光的芯片,是软件检测错误,还是优盘是假的?

网友:
应该就像电脑一样,CPU相同,硬盘可以选希捷,西数,金士顿……

网友:
想要芯片完成一样的话,只有买sandisk、东芝、雷克沙、三星

网友A:
楼主你是来钓鱼的吗?
看发帖记录也不像是不玩U盘的小白呀

网友:
在哪里发的,什么牌子

网友B:
这个颗粒是IMFT(intel和镁光的合资厂)出的,L06B 3D MLC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来钓鱼的吗?
看发帖记录也不像是不玩U盘的小白呀

我不明白呀,INTER可是好芯片呀,谁知再发竟然是美光,不是掉一大截么?我把检测到的inter芯片的,全收藏了,不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是IMFT(intel和镁光的合资厂)出的,L06B 3D MLC制程

合资的?这么说,不管检测到是inter的,还是美光的,实际他们还是一样的?我不用为这个纠结了,也不用一见到inter的芯片的,就收藏了吧,

网友C:
收藏肯定用不着,MLC而已,又非SLC,不过Intel好像是要好点,我手头有2个安国,一个美光一个Intel,美光当小白,测试了N+M次,估计坏块多了,只能半容,就是32G给整成16G用了,还有一个是Intel的,32G量产出了32.2G,然后,所有测试完美通过,H2和跑圈都OK,虽然至今没想明白为嘛32G整出32.2G还能通过检测,都2.0的MLC,黑片工具FC无法识别,白片AlcorMP能够正确识别,究竟是白还是黑,也不清楚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肯定用不着,MLC而已,又非SLC,不过Intel好像是要好点,我手头有2个安国,一个美光一个Intel,美光当 ...

现在能买到MLC的就不错了,优盘大部分都是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