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原版WinXP 无法激活怎么办

楼主(2019-12-27):
由于特殊需要装了原版的XP,进系统就提示要序列号才能登陆,试了好多序列号都无效,下了激活工具进安全模式下激活也失败,该怎么整呢?

网友:
多年前收藏的,前段时间有装过,安装里输入就可以了

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工行版)推荐可用(强推此号!!!) (会在安装过程中要求输入,请先记下来再执行安装!!)

网友:
xp也分零售版还是vl版
再说了 xp激活也需要联网,不知道微软是否关闭激活服务器,此外xp更不需要激活软件
你看看版本和cdkey是否对应。
最好装vl原版。实在不行,你想折腾,就把主板bios刷个品牌机的slice进去,然后移花接木,装个系统就自动激活了。

网友:
淘宝搞一个又不要多少钱

网友:
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  这个试试 SP3的

网友:
你什么环境激活那么麻烦,我连2003都是序列号搞定的,根本没那么麻烦……
XP时代好像用ChewWGA搞定的,很方便

网友:
xp好像不用激活吧。 去  https://msdn.itellyou.cn/  下一个对应的版本,再找s/n试试。

网友:
官方xp原版镜像   zh-hans_windows_xp_professional_with_service_pack_3_x86_cd_vl_x14-74070官方xp原版.iso
   ed2k://|file|zh-hans_windows_xp_professional_with_service_pack_3_x86_cd_vl_x14-74070.iso|630237184|EC51916C9D9B8B931195EE0D6EE9B40E|
                 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 工行版xp2深度精简.官方原版可以%20(ED2000.COM)用
                 MFBF7-2CK8B-93MDB-8MR7T-4QRCQ 北京版xp3

              WINDOW XP SP3 上海政府版_CN_266_0106.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