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锂电池怎么选充电器

楼主(2019-12-27):
淘宝上锂电池充电器,有输出54.6和58.4两种规格。要选哪一种?

网友A:
就是一个15串的电压,一个16串的电压,看看你的电池是几串的

网友B:
54.6V=13*4.2V ,13串的锂电池
58.4V=14*4.17V,估计是14串锂电,也有可能是16串的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15串的电压,一个16串的电压,看看你的电池是几串的

要拆开才能选充电器吗?原充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6V=13*4.2V ,13串的锂电池
58.4V=14*4.17V,估计是14串锂电,也有可能是16串的磷酸铁锂 ...

要拆吗?有没估计,谢谢

楼主:
跟这个外观一样。

网友C:
看原配充电器是多少的,或者买54.6V的,最多充不满但是也基本满了,充满其实对电池不好,最好充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原配充电器是多少的,或者买54.6V的,最多充不满但是也基本满了,充满其实对电池不好,最好充80% ...

有道理,54.6能有80%吗?那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54.6能有80%吗?那够了

如果你的电池是13串的,54.6就能充满,14串的每串能充到3.9也有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