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带你一起去换12.5吨双梁行车电阻箱

楼主(2019-12-27):
     老司机打来电话说车开不了了。两台小车完全正常,大车没反应。该行车由于使用环境恶劣,故障挺多的,听描述估计由是电阻箱开路。

断电挂牌。

上车。

上到车上。

开始上车检查。这次距离不算远。对面右边有楼梯上到轨道上。轨道上有安全横梁用于挂安全带。

先看看原理图,很破旧了,原厂的图纸早不见踪影。没拍全,因为上面有我个人信息。
电阻箱原理。就是利用时间继电器切除电阻,提升电机扭矩,就像我们开手动档。一档开始起步。
减少启动时大扭矩损坏减速箱等运动部件,因为车很重。

破旧线路图全图。

看看控制柜外壳,锈迹斑斑,可想环境多恶劣。挂在左边的限重器早已失效。

右边挂有整车控制遥控接收器。这么挂我都想不明白怎么过验收。

时间紧控制柜内部,就不一一介绍了。

大车电阻箱切除交流接触器。

看看这蒸汽含有(二氧化氯+盐酸+强碱+双氧水)。没啥电器能能受得了。

大车电机。

电机铭牌。定子和普通异步电机一样,当时转子也有线圈,通过碳刷引导电阻箱。
通过交流接触器切除负载短路电阻达到调速目的。内容大伙可以百度。

刹车蹄已经磨没了,看到刹鼓,已经是金属和金属摩擦。

电机通过减速箱输出到导轨轮。行车左右各一台。所以两边扭矩必须一致。要不容易翻车。

小车吊钩钢丝很长很长。

开始检查电阻箱。

看看这是啥?要是夏天估计在车上的人肯定被蛰。

拆,很多都已腐蚀断开。

2

3

电阻箱铭牌,18年3月产。才用不到一年挂了。由于蒸汽腐蚀生锈导致截面积变小,导致导流率下降最后烧断。

开始做好标签,方便下次检修。

开始去搬新的电阻箱,由于一直损坏不停,换功率更大的电阻箱替换。
行车刚好坏在吊口,还可以利用小车吊到平台再用绳子拉到车上。

新的电阻箱使用片状合金金属,面积大这样可以延长电阻箱寿命。

一共6层。

开始接线,由于原电阻箱两个一组,现在换的3个一组。高度上增加了,线也不够长,需要延长。

接线完毕。开始盖盖子。可以看到高出一截。

由于刚好12点下班,交给值班继续试车,所以没拍试车动态运动图片。

网友A:
你们的维保和你们厂一样垃圾!
这是特种设备,要强检,真不知道是哪个250检验员敢给你们运行许可!

网友B:
生产的是什么?腐蚀性这么强,才1年多箱子就成这样,不可思议,用不锈钢箱体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维保和你们厂一样垃圾!
这是特种设备,要强检,真不知道是哪个250检验员敢给你们运行许可!
...

这个设备检修才用到一次所以厂里不是很重视,真要整改估计整套全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的是什么?腐蚀性这么强,才1年多箱子就成这样,不可思议,用不锈钢箱体可能会好点 ...

不锈钢只是外观而已,重要的内部电器受不了。

网友C:
化工厂吗?这样的环境肯定是不能用变频器了,软起也不行,也就是电阻箱还能撑的时间长点了。
以前给一个海边的铸造厂修过行车变频器,那个行车是50吨的双梁行车,海边腐蚀的厉害,电路板上的元件都腐蚀坏了,铝外壳都腐蚀的有洞了,费了好大的劲才修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化工厂吗?这样的环境肯定是不能用变频器了,软起也不行,也就是电阻箱还能撑的时间长点了。
以前给一个海 ...

可以!
只是需要装全密封电器箱、密闭散热空调。

PS:那个制动器马上要大修,不然很快就要出事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
只是需要装全密封电器箱、密闭散热空调。

这样的话工程就大了,听一个客户说有做这种空气净化的厂家,把整个车间密封起来,把进气经过一个水过滤装置后再送入室内,出风口那里装止逆阀只能出风不能进风,这样就能防止腐蚀性气体进入电气室了,不过后来因为费用的问题他们领导没批准。
不过在行车上的话应该是可行的,毕竟那个空间比车间电气室可小多了,把行车上面整个的用塑钢罩起来,进风经过净化把腐蚀性气体成分过滤掉,里面可以装变频器带电机,这样可以用普通电机,而且对电机的冲击更小,也更节能,可以跟领导商量一下这个方案,换制动电阻和其他设备损坏的钱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只是需要装全密封电器箱、密闭散热空调。

是的,看着都悬,上次台风这车被吹出导轨,还好没掉。星期一打算跟设备部提提。但是每次说问题都是说问题的去决绝,心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工程就大了,听一个客户说有做这种空气净化的厂家,把整个车间密封起来,把进气经过一个水过滤装 ...

没那么容易批。如果是货物行车有收益那还能想想。我这行车就一个服务车,换个轴都要机修去补焊修复。

网友E:
有的车间行车仅安装设备或检修更换时用一下, 平时生产时用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维保和你们厂一样垃圾!
这是特种设备,要强检,真不知道是哪个250检验员敢给你们运行许可!
...

说白了就是看效益,没钱就只能这样,还强检,想多了。

网友:
双馈电机,电阻箱接在转子上体积缩小

网友G:
老的三菱电梯也是这样实现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的三菱电梯也是这样实现变速

电梯还真没进过配电室。主要没那资质,最关键我这5年前才开始有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车间行车仅安装设备或检修更换时用一下, 平时生产时用不上

是的,这台就是这个现状,很少使用。

网友:
我曾经看到一台30吨的行车用遥控,心真大啊

网友:
砸死两个人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白了就是看效益,没钱就只能这样,还强检,想多了。

我们这边应急管理(安监)和市场管理(质检)都比较严格的,不管你一年用多少次,只要设备还在,就必须符合规范,行车每年都会进行强检,稍有问题就吃整改单、甚至罚单、停产都有可能。你们单位要么是国企,要么就是很有背景!

网友:
楼主跟长垣有关系吗?我这边也天天修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