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更新 修好了 更换494 拆修5v40a走字屏电源 断电才有输出什么鬼

楼主(2019-12-27):
更新 在@衡水家维 哥的指导下  更换494解决问题 走字屏不亮 房东弄来的 放了一年多了 刚弄回来时候插电是亮的 现在准备用 不亮了 可能受潮了 拆开看  双电源 一个接着程序板子的电源灯不亮 电源无输出 拆下来查问题 量管子没问题呀 小电容拆下来测也没问题 可调也没事 放一下就坏了吗? 故障表现很奇怪 插上电没有动静 拔下插头等几秒钟 电源有吱吱吱声音并伴随输出灯亮一下 百度看了看也没有相似的 很奇怪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网上找个494的电源电路图+原理说明对照着看,搞清楚原理后再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8246755526660518802

网友B:
应该是保护状态,断电后芯片无电导致无法保护,所以大电容储存的电开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个494的电源电路图+原理说明对照着看,搞清楚原理后再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 ...

猪头兄 我是个野路子啊 电路图我不懂啊 哈哈 原理不是很明白 平时都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状态,断电后芯片无电导致无法保护,所以大电容储存的电开始输出 ...

保护不是通过494锁定pwm输出控制的吗 而且开关管导通截止不也是494控制吗 那494没电了的话 虽然不会保护了 但也不会输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保护状态,断电后芯片无电导致无法保护,所以大电容储存的电开始输出 ...

我业余瞎说啊 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猪头兄 我是个野路子啊 电路图我不懂啊 哈哈 原理不是很明白 平时都瞎玩

我也是不懂,但是经常看看别人的分析和解释之后也能明白个大概,有了大概的了解之后再去测就会顺手很多,不会跟无头苍蝇似的无从下手

网友C:
呐爱终成伤……花好月为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业余瞎说啊 欢迎指正

你先量一下TL494的第4脚电压是多少,这个脚是死区控制,如果电压高了就会保护无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猪头兄 我是个野路子啊 电路图我不懂啊 哈哈 原理不是很明白 平时都瞎玩

嗯 有道理 我也是看维修贴 才知道494的原理和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业余瞎说啊 欢迎指正

四脚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呐爱终成伤……花好月为圆

高中时候注册的账号 随便搜了一个

网友A:
估计是电路没有起振吧,根据上面发的视频里的介绍,一上电会先产生自激震荡,然后494的12脚得到供电开始工作,然后再产生PWM控制开关管。

网友A:
12脚有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脚有电压么?

有10、几v电压 洗洗睡 明天研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路没有起振吧,根据上面发的视频里的介绍,一上电会先产生自激震荡,然后494的12脚得到供电开始工 ...

感觉整个震荡 或者说494系统没什么问题 因为拔掉插头 等几秒 然后电源有一个正常的表现 就是吱吱响 然后绿灯亮 然后电容电耗尽 绿灯灭  这应该能证明大部分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个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检查下接输出正端连着的三极管和494死区控制脚相关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整个震荡 或者说494系统没什么问题 因为拔掉插头 等几秒 然后电源有一个正常的表现 就是吱吱响 然后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