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规电容大小不一样是否会有影响

楼主(2019-12-27):
电容大小不一样就有影响吗

网友A:
同样挑担送炊饼,武大郎和武二有啥区别吗

网友:
参数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设计时会考虑到电容衰减,理论上换较小(至少超过一半吧)的新电容是可以用的,但是耐用度肯定不如同容量的了

网友B:
这两个容量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挑担送炊饼,武大郎和武二有啥区别吗

有区别,一个饼大一个饼小,总归是大饼比小饼要好

网友:
安规拆了都能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容量一样的啊

参数是一样就是体积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