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JVC TD-W718卡座拆解

楼主(2019-12-27):
随着模拟音频的回归,朋友心血来潮,启封了一台尘封了应该有二十年的JVC TD-W718卡座。
经测试,B座正反向都可以走带播放(看电平表,没接功放等设备),其它操作看起来也都正常。
A座可快进快退,播放时磁头到位正常,不走带,几秒后自停,没自停时切换播放面磁头有动作,但也不走带。
退出磁带,用手指压住磁带检测开关(面对卡座,带仓内部顶面右边数第二个开关),可模拟操作。
模拟播放时发现收带轮转动,而相应的压带轮不转,用手拨动自由状态的压带轮也不能转动,
应该是压带轮被卡住了。
拆出压带轮,是一种与常见压带轮结构尺寸都不同的产品,特点是自身带轴,胶圈标称直径应该是12mm。
找出N年前的存货,有三种(一种明显直径很小的没在图中显示),但没有一种适用。
存货压带轮还都弹性十足,不知是材料方面的缘故还是因为没用过的缘故。
目前条件下也几乎没可能将现有库存压带轮或胶圈做些处理能用上。
将拆下的压带轮和轮架做了简单清理和清洗又装了回去(至少可以转动了)。
接上个带功放的小音箱播放磁带,A座所有功能恢复正常,但发现因为压带轮完全没有了弹性而产生跑调现象,
之前一直只看走不走带,没听声,现在发现原来可以运转的B座放音偶尔也跑调,说明B座压带轮同样也老化了。
没有合适的压带轮可换,估计这台机器又要尘封起来了,不知何年何月......

01.卡座前面板,双卡,自动翻面播放,两侧均能录音。

02.卡座后面板。有多电压切换,远程控制同步接口。

03.拆掉两侧各两个和后侧两个螺钉后从后面向前掀起就可以打开上盖。螺钉孔位非常正。 ...

04.卡座内部布局,右下侧那块小板下是多电压变压器。

05.拧下机芯上部长条PCB的两个螺钉,取下长条PCB。每侧机芯与PCB都有两个连接器,一条排线通往前操作板,一 ...

06.拆掉长条PCB以后,及带仓内部情况。

07.长条PCB正面,安装有荧光显示器VFD。

08.长条PCB背面及漂亮的荧光显示器VFD。

09.拧下两个固定螺钉,拔出磁头排线就能拆出A座机械芯了。机芯特点:三马达,旋转磁头,多种磁带检测。 ...

10.机芯正面细节。

11.机芯底视细节。

12.轻拨塑制挂钩即可拆下压带轮及压带轮架。

13.两把小一字螺丝刀插入轮轴两端,拆出压带轮。压带轮已经严重老化,变得很硬很硬,完全失去了弹性。不知 ...

14.W718压带轮尺寸。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依次为轴径,轮外径,胶圈宽度和轮毂宽度。 ...

15.W718压带轮结构尺寸。胶圈内经(不精确测量)。这种压带轮自身带轴。与常见的中孔压带轮不一样。 ...

16.翻箱倒柜找到的第一种常见压带轮结构和尺寸。

17.找到的第二种压带轮结构和尺寸。可见都不适用。

18.虽然还不能正常使用,但还是先领略一下这台机器的漂亮的显示界面吧。

网友:
这机芯六六六的,那么多电机

网友:
当年国色天香,倾国倾城,现在人老珠黄。。。。。。

网友:
有一台几乎一模一样的,已在地下室沉睡多年了。同样的压带轮老化问题,应该是通病-----零配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
拆解详细,可作教材了。

网友:
原来JVC W7系列是3电机机芯。循环机芯算是多电机了

网友A:
可以试试用WD-40矽质润滑剂泡泡看看能不能活化压带轮。

网友:
记得淘宝上好像有生橡胶,可以自己硫化的,搜搜看看吧。自己做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B:
三个电机,除了主电机,另外两个电机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电机,除了主电机,另外两个电机干啥用的?

三个电机分别分别用于主导轴驱动(控制走带速度),磁带的快进快退驱动和磁头的加载及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WD-40矽质润滑剂泡泡看看能不能活化压带轮。

这个还真没用过,有什么依据或成功经验吗?

网友:
一直有个想法,会不会有土豪的发烧友重启磁带walkman之路啊,毕竟现在很多技术比曾经磁带机盛行的年代提高太多了,电机驱动技术以现在的先进程度做成直驱应该很容易把,这样可以省去复杂的齿轮组,必须用到齿轮的地方用特氟龙材料制作会比尼龙的强不少吧,压带轮之类的用硅胶材料应该会更加抗老化,电路部分就更不用说了。。。真心希望磁带会再次复活,但是也注定是小众的产品吧!

网友:
普通的黑色橡胶,用水煮一下,能恢复6、7成弹性。

网友:
压带轮鼓胀,砂纸打磨平滑就好了,就算硬点也能用

网友(2020-04-30):
只换外边的橡胶套

网友:
X宝0K夏大把压带轮皮带。话说这么久不换皮带还能运作,牛X大发了。

网友:
高级品 期待重逢并拥有

网友:
压带轮不行了,变圆变油就不行了
二个机芯都一样不错了,都能录?

网友:
我刚买了一台 JVC w354挺不错的,这机90年代的时候,听说要4000-5000+元。价格真是不菲,这种电控磁带机挺好玩的。可以录制自己喜欢的磁带  比较怀旧,喜欢这种机械感

网友:
满满的日系风格,日本人靠着这精密技术,占据了微型电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