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WM-FX32磁带随身听拆解更换皮带

楼主(2019-12-27):
最近在网上淘了一个索尼随身听(型号为:SONY WM-FX32),收音功能正常(FM/AM),能听见电机转动的声音,但不能带动磁带转动,初步判断是皮带老化断裂。
这款随身听是日本产的,外壳为全塑料结构,仔细观察后,发现在磁带仓里有4个地方卡扣,用一字小螺丝刀把1、2、3这三个地方的卡扣往前顶的同时往下压,后盖就能打开已部分,把边缘的卡扣用薄所料片打开,用手瓣住后盖,同时把第4个卡扣用一字螺丝刀往磁带仓里别一下,后盖就打开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做了:取下已经老化断裂的皮带,换上新皮带就OK了。
此机的皮带规格为:内径056mm/对折长度088mm/截面积0.7mm,淘宝上有卖的。

下面是图片:

更换好皮带,装上电池试机,确定没有问题后,取下电池,装上后盖。

楼主:
以后,我换回上传爱华、松下随身听更换皮带的帖子的。

网友A:
现在国产皮带怎样?以前换过国产皮带那抖晃没法听。

网友:
不错,支持,改天我也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皮带怎样?以前换过国产皮带那抖晃没法听。

国产皮带没问题的。我这根皮带宽度是1mm的,淘0.7mm的就刚刚好。

网友:
为楼主的爱好顶起来

楼主:
补发一张机芯图片:

网友:
索尼这种低端机做工也要比同时期国产好上好多倍,我手里有一台类似的皮带都没坏,收音效果也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发一张机芯图片:

索尼大法好

网友(2020-04-02):
换好皮带能用,还是值得的

网友:
很好的机器,我有一台,支持一下:)

网友(2020-06-15):
引用 楼主:
补发一张机芯图片:

这款WM-FX32,从机芯电路板来看

是跟WM-FX101,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是随身听的其它设计有些不同。

换外外壳,又是一个新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