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提问:手机字库移植到另一个主板能否使用

楼主(2019-12-27):
朋友有一部手机(oppo a59s)手滑掉水里了,里面还有许多重要的数据,我能否把原来的字库拆下来在买块主板装上去开机使用呢?现在已经买了个相同型号的手机折腾了,一不小心把一堆焊盘弄掉了(该死的黑胶),如果我换上去能否开机呢?如果这样行不通是否可以焊飞线到读卡器上恢复数据呢?
跪求万能的坛友指点!!

拆下来的字库

背面处理了黑胶

这是新主板的焊盘,给我弄飞了,晕死

拆下来植锡好了

网友:
理论上会扑街,

楼主:
啊啊,那我理论上会完蛋

网友A:
为什么不在原板上修复,那样理论上是最保险的。

网友:
目测你的字库都伤着上面的走线了。

网友B:
之前的手机可能还行,现在的据说因为引入了BL锁还有指纹之类的安全机制,所以EMMC的数据有可能是加密存储的。
最保险的办法,还是找个读卡器先飞线试试,看能不能在DG下看到分区,能的话再找个体格最大的那个区,看看里面的文件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加密直接复制出来就行了,加密文件的话,就算解不了,先导出一份存着也不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在原板上修复,那样理论上是最保险的。

原板烧了,修不了

网友C:
现在的机器搬字库估计不行,因为带锁分区
连着把CPU一起搬过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器搬字库估计不行,因为带锁分区
连着把CPU一起搬过去吧

看别人有用主控板恢复数据的,不过221的片不太好弄

网友A:
其实换作我,宁愿换烧掉的电源,不愿动字库和CPU,难度小些,而且资料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手机可能还行,现在的据说因为引入了BL锁还有指纹之类的安全机制,所以EMMC的数据有可能是加密存储的 ...

谢谢解答,我先试试

网友A:
如果只是照片可以通过转接座读出来,应用里的东西就难办了,前提是你的字库没弄坏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换作我,宁愿换烧掉的电源,不愿动字库和CPU,难度小些,而且资料更安全。 ...

有点赶,而且第一次整这玩意,唉,应该先来问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照片可以通过转接座读出来,应用里的东西就难办了,前提是你的字库没弄坏的情况下。 ...

嗯,主要是照片和一些文档,应用没啥需要恢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主要是照片和一些文档,应用没啥需要恢复的

221如果系统没加密是可以用转接座导的,X7的我弄过,后期有些机子基本上都加密了,就不好办了,你可以先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如果系统没加密是可以用转接座导的,X7的我弄过,后期有些机子基本上都加密了,就不好办了,你可以先 ...

嗯,我先飞线到读卡器试试吧

网友D:
什么型号手机  楼主应该说明白些    小米的话  自动云盘备份    找回很容易     原来手机要是有百度云也可以

网友:
硬修复的话是个技术活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手机  楼主应该说明白些    小米的话  自动云盘备份    找回很容易     原来手机要是有百度云也可 ...

介绍里讲了啊。oppo a59s:cry: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里讲了啊。oppo a59s

看看有没有云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