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LED夹子灯拆机,修改一下功率

楼主(2019-12-27):
想买个做维修照明用,看了下他家台灯系列,应该是最便宜的了,19.9。
收到以后测试了一下,能点亮,包装扔了。图片比较大,不方便修改,大家凑合看哈

电器参数写的4W,感觉这亮度够啊,手里有功率计,试了下,虚标不少啊。

3个档亮度,都试了下。有点不太满意。

当晒单了,拆开看看吧,还有锂电池预留位置,可惜没废电池做个配重,
电路挺简单的,3.3V线性稳压给无名IC供电,感应触电做触发,控制开关管给灯珠供电,
U口旁5+串的贴片二极管压降挺严重的,
空载5V降到4.7V,开灯加负载的时候又降了一点,而且发热挺严重,
然后换了个普通插针的也是有压降,把她两并联也不行,一生气直通算了。。。。生气了没拍照

这回功率够了,跟商标符合了,灯板不知道能不能承受的了。

24颗灯珠,铝基板,厚度目测0.8左右吧,散热应该没问题,点亮半个小时,温度比体温高一点。

网友:
4W功率不错了,M7可以并联多个分担电流就不热了,4W多差不多1A电流肯定热。

网友:
和我拆的相似,充电没有管理芯片,二极管什么降降压就上电池了。

网友(2020-11-26):
改造好了就行了,希望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