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是什么原因,电子闹钟倒走

楼主(2019-12-28):
修一个电子闹钟,拆开清理后装配走时倒走,什么原因?求解,望高手指点!拜!

网友:
是不是齿轮上反了?或者脉冲装置反了

网友:
电池装反了

网友A:
时间座标系有两种, 一种是顺着走的, 一种是逆着走的, 这个闹钟是从我们相对的那个世界穿越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座标系有两种, 一种是顺着走的, 一种是逆着走的, 这个闹钟是从我们相对的那个世界穿越过来的。 ...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说出了大家的一直观点!

网友:
这个表得用镜子看

网友:
任何一个零件反了肯定装不起来,如果真的反走那可能是你把线圈焊接反了

网友:
可能你挂的R档

网友B:
在内部电磁线圈驱动齿轮背后有个止逆片,你拆出来拨到另一面就恢复顺时。

网友:
抖音上在骂的倒放狗?

网友:
宝贝啊,越活越年轻!!!

网友:
好有创意,你是把线圈拆了还是把转子拆了?

楼主:
电池没有装反啊

楼主:
不是光到走一二秒,是完全倒走,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有高手指点吗?齿轮也没有装反,线圈曾经脱离过金属片,可正反都试着装过,还是倒走,晕。

楼主:
由于文件不允许超过5M,所以剪接了,看似像没电,其实是秒针就是连续的倒走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有意思,关注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内部电磁线圈驱动齿轮背后有个止逆片,你拆出来拨到另一面就恢复顺时。 ...

拆开看了,并没有大师说的那个止逆片,还是线圈和铁片的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不知是何原因,倒走时只要把电池拿下来再装上就又正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