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以前总有人说模拟指针式万用表多好多好,可是现在基本绝迹

楼主(2019-12-28):
大街上修理店见不着了。
现在指针式可能成本比数字式还高。还不直观。

网友A:
正因为太好了,都舍不得用,就收藏起来了。

网友:
大街上还有一些修理店,还有一些老师傅用指针表

网友:
我也还在用47指针表啊,不过数字表是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因为太好了,都舍不得用,就收藏起来了。

是由于用着用着,有一天就不灵了,坏了,加上停产很久,市面全新的基本只卖数字。

网友B:
以前用电器大都带高压,指针表更显威力。无电路图的维修中往往某点电压未知,需要试探性测试,有经验的师傅都能做到指针表打到一半即撤手,哈哈,这些是数字表万万做不到的。
因此,目前大多指针+数字表联合使用,用指针表找出故障点,用数字表测定元件精准值。

网友C:
刚又买了一块mf47指针表,手里还有mf30和mf500,我不是老师傅,只是发现数字表测电压经常非常不准。
一块15伏层叠电池,数字表测14伏,指针表测两伏左右,装mf30里10K电阻档无法归零说明确实没电。
还有一块电瓶车48v锂电池,数字表测47.5伏,指针表测不到40伏,实际上确实就是亏电坏了。
工作原理不同,多来个指针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电器大都带高压,指针表更显威力。无电路图的维修中往往某点电压未知,需要试探性测试,有经验的师傅 ...

手速比电快!哈哈, 指针表因为内部构造简单粗暴,基本上就是表头加电阻,要烧坏需要热量的积累,手快的确实不容易烧坏,不像数字表有芯片,做工不好的数字表,芯片很容易烧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又买了一块mf47指针表,手里还有mf30和mf500,我不是老师傅,只是发现数字表测电压经常非常不准。
一块15 ...

得了解测量对象,数字表是高输入阻抗,指针表是低阻抗。电池的虚电压被指针表放掉了,如果电池工作在3毫安,你给电池并个5K电阻,数字表就会给出真实电压。
反过来,数字表测晶振端的高内阻电压及类似的低功耗电压,测试结果很可信,而指针表上去电压就跌没了,还测什么故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又买了一块mf47指针表,手里还有mf30和mf500,我不是老师傅,只是发现数字表测电压经常非常不准。
一块15 ...

这不能说明表有问题,只能说明你不太会用

网友E:
有好玩儿的指针表推荐么,我也想练练手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能说明表有问题,只能说明你不太会用

零基础菜鸟一枚,玩电子也今年把才开始,多包涵,之前只知道是原理不同。前面 @wgsd 老师又把原因讲得很明白,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好玩儿的指针表推荐么,我也想练练手速

很多mf47的套件,自己装一套自己校准应该是最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电器大都带高压,指针表更显威力。无电路图的维修中往往某点电压未知,需要试探性测试,有经验的师傅 ...

规范操作是用最高电压档试测,不要把冒险当成啥技巧

网友:
所有的高端表都是数字的。。而且用的da,ad全是高级货。。。指针的只能说是情怀。。。不接受任何反驳。

网友:
电压电流用数字表准确直观,喜欢指针表的电阻档,观测半导体的压降,可惜手头的MF368表笔是劣迹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时间,习惯指针表的渐渐老去,新一代玩着数字表长大的成为中坚。
就像有的理论老一代就是接受不了,新一代也没法说服,等个30 50年,时间逝去,新理论自然确立,比如量子力学。
20年前我在公司为了方便也特地买了块mf18,过了几年发现其实没必要,随着对数字表的熟悉几乎所有测量都可以取代指针表,个别取代不了的其实指针表也就是看个大概也不能精确测量,应该用更适合的设备,示波器频谱网分这些基础设备已经不难获得

网友:
石器时代结束,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

网友:
高质量的数字表,除了电流档外,基本上无视220V的市电电压,都不会烧坏。指针表你手再快来一个试试

网友:
考虑过价钱么?数字表40年前300元以上,人们工资不到50元/月,MF47才50元,而且是那种被人崇拜的大红袍双金蛋的。现在数字的十几元,一顿早餐不到的价钱,模拟的还更贵点。自然数字的流行。其实可以随便买,都便宜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