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取电问题

楼主(2019-12-28):
有一个迷你主机,想装一个笔记本硬盘,拆开里边有SATA口,但不知道电源怎么接,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测一下你那电源线,红黑是不是5V,黄黑是不是12V,用大D口转SATA的电源线照颜色改一下就行了。或者只接5V的电,2.5寸硬盘只需5V。

网友B:
台式硬盘还是笔记本硬盘?量一下图上红色5v 黄色12v

网友C:
红+5V黑com接笔记本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用笔记本硬盘 直接从USB接口插针取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硬盘还是笔记本硬盘?量一下图上红色5v 黄色12v

那是直通的,12V进,不知道为什么它是4根线,应该有两根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你那电源线,红黑是不是5V,黄黑是不是12V,用大D口转SATA的电源线照颜色改一下就行了。或者只接5V的 ...

电源进是12V的,是直通的。不知道为什么有4根,应该是有两根没用的。

网友:
内存旁边4pin的插座里应该有5V的,可以淘宝买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5V黑com接笔记本硬盘就可以了。

想问一下,笔记本硬盘是用哪两根呀?哪根是正哪根是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笔记本硬盘是用哪两根呀?哪根是正哪根是负。

黑色是负极,红色是5伏。黄色是大硬盘的,笔记本硬盘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是负极,红色是5伏。黄色是大硬盘的,笔记本硬盘不用。

好的,谢谢。

网友:
黑色负级,红色接5V,黄色断开。

网友:
红线5V接出来好了

网友:
小4PIN母2.54mm间距转SATA 淘宝购这个线就好了

网友:
不是应该取5v吗,要12干嘛

网友:
进线的四根线应该是两两并在一起的,看起来四根实际只是两根而且都是12V的,可以试试找到主板USB插座,从USB插座引5V出来,如果供电怕不够可以跳过USB供电保险电阻引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