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优盘/硬盘播放器入外壳

楼主(2019-12-28):
为了能播放硬盘上存储的音乐,在TB上搜到一款优盘/硬盘播放器。到手后测试时SD卡能正常播放,主板没问题,U盘插不进USB口,U口板与主板焊接歪了,换一个太麻烦,于是自己动手矫正,
扶正后测试都正常了。再在面板上加装一个3.5的音频输出也可用耳机,外壳用的是万能宝的防水接线盒。开口钻孔,一阵忙活总算成了。视频输出RCA端子直接安装太突兀,采用平头形式,成品是D型端子,嫌太贵,再D一个,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话筒架配件,挺合适,稍露头。12V电源装入可内给播放器和硬盘供电。经测试大小硬盘都能正常播放。。。。。。。

优盘/硬盘播放器

优盘/硬盘播放器功能简介

优盘/硬盘播放器套件

优盘/硬盘播放器面板

主板与遥控器

说明书

输入输出板

输入输出板局部

主板

主板局部

电源模块LM2596S

LM2596S简介

闪存芯片25Q32A

闪存芯片25Q32A简介

元件排列挺整齐

蓝牙天线

25Q40T---4Mbit串行存储器Flash

C7THN30606没有查出,看电路可能是蓝牙芯片

5807M---收音芯片

5807M简介

8563---时钟芯片

8563时钟芯片简介

0304SA1G----电源芯片

F1C100S---主控芯片

F1C100简介

面板拆掉后的屏幕

金属按键

侧面

U口板与主板焊接歪了

焊接点

自己动手焊开

再连上

多余的松香

扶正了

准备打孔安装3.5插座

打孔

安装3.5插座正面

安装3.5插座背面

排线

3.5插座与电路板连接

3.5插座与电路板连接后

3.5插座与电路板连接后

SD卡测试

U盘测试

屏保

菜单

蓝牙

蓝牙连接成功

硬盘测试

楼下继续。。。。。。

楼主:
接楼上:
外壳---防水接线盒

划线

侧面

面板口

220V电源口

里面

面板装上

电源插座

里面

右侧12V硬盘电源开关与插座

另一侧面

8字日光灯连接线

12V5A电源

镇流器外壳修整待用

家具定位木销子大雁攻丝待用

连接线路

连接线路

电源、木销归位

电源用镇流器外壳固定

复原归位

SD卡测试

U盘测试

硬盘测试

话筒架配件

打磨成所需的形状

RCA端子装上

RCA视频输出归位

侧面

测试成功

四手联弹,妙不可言。。。。。。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折腾得不错,搞外壳确实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得不错,搞外壳确实费力

感谢鼓励,有的配件要几个月才能偶遇到。。。。。。

网友B:
做个壳子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壳子不容易

感谢鼓励,好歹有个壳就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楼上:
外壳---防水接线盒

用防水盒还真亏你想的出来,不过做的真是好,赞

网友D:
这套板不错,可以放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防水盒还真亏你想的出来,不过做的真是好,赞

防水盒是偶遇,播放器是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套板不错,可以放视频

有点遗憾,不能放DSD格式dff,和SACD/iso 。。。。。。

网友E:
工程详尽,感谢分享!

网友F:
我在电脑上怎么搜不到这款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详尽,感谢分享!

谢鼓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电脑上怎么搜不到这款播放器?

手机也搜不到,已经下架了。

网友G(2020-02-03):
引用 楼主:
接楼上:
外壳---防水接线盒

不错哟不错的。就是不知道音质如何。解析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哟不错的。就是不知道音质如何。解析力?

感谢鼓励,主观听音不错,不能播放dff格式的文件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