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淘宝买的喜多宝X7首拆

楼主(2019-12-28):
一买来就拆了,这货淘宝上还卖300多,好简单的板。说是5.0蓝牙,额定50W功率

网友A:
音箱都用c口了,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都用c口了,应该不错

参数上说是两个25W稀土喇叭,这两喇叭磁铁那么大,一看就是普通磁铁的,音响两个多重

楼主:
这是店里的参数

网友B:
几百块的音响都不舍得用CSR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块的音响都不舍得用CSR的芯片?

我是双12活动180买的

网友C:
我还以为是7元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7元买的。。

你去他都不要钱

网友D:
楼主 ,这用的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用的怎么样啊?

一般般,只有100多块钱

网友D:
楼主这小音箱值得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小音箱值得不值得买?

100多当然值

网友(2020-03-08):
这货与雷登有啥关系 貌似与雷登X15一个外形 不知内部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箱都用c口了,应该不错

再哪里活动买才那么给力??TB??JD??不知道今天三八有没有活动…坐等优惠价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双12活动180买的

再哪里活动买才那么给力??TB??JD??我也想在活动的时候买一个~现价有点贵 啊~

网友E:
看楼主拆解买了一个,比楼主买的贵些,但是用起来感觉还行

网友:
功放芯片什么型号,这么小的体积有50W?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拆解买了一个,比楼主买的贵些,但是用起来感觉还行

你买了多小钱啊?闲鱼上买吗?我找了一下闲鱼上要240多~

网友:
很普通的音箱 很普通的喇叭,没啥亮点

网友(2020-07-14):
又是土炮没啥亮点,还以为有什么好货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