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宏基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12-28):
拆宏基笔记本电池
前几天拆了本基本今天拆电池,最想要的是充电器可惜没找找

主IC看不清型号,拍摄角度换了N个还是不行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拆下电池,板子只能拆件了

网友B:
图多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C:
看到樓主這193度的保險絲,讓我想起,我昨晚發了個夢:
夢裡有一塊鋰電池輕微漏液,
突然不知道是哪裡短路了,
發熱嚴重燙的要命,我用一個工具使勁挑,
挑啊挑周圍的線路,希望挑起短路的地方,阻止它繼續發熱。
這邊挑起無效,那邊挑起還是無效,越來越熱!
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沒理由的啊,
難道是內短路?不管了,趕緊先找點水來降溫,
急死個人了,我怕它會爆啊。
終於淋水上去,
CHA的一聲,我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多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个温度保护开关,到了一定温度就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电池,板子只能拆件了

只能拆件了电池手电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樓主這193度的保險絲,讓我想起,我昨晚發了個夢:
夢裡有一塊鋰電池輕微漏液,
突然不知道是哪裡短路 ...

CHA的一声,内裤湿了

网友:
大品牌的电池品质有保证啊!

网友:
电池真好啊

网友D:
就三个电芯?那么节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三个电芯?那么节省?

是的就三支电池够省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保护板上胶做防水的,应该用芯片填缝剂加电路板三防漆。三节电池的笔记本我估计是功耗更低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就三支电池够省的

我现在DELL这个是三芯的,不是18650的,一年多就只10多分钟了,现在拔了电就得马上插,不然就关机,连休眠的时间都不够

网友E:
谢谢分享。。。。为什么是充电器?不是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DELL这个是三芯的,不是18650的,一年多就只10多分钟了,现在拔了电就得马上插,不然就关机,连休 ...

看来三个电芯的还真不是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为什么是充电器?不是电源适配器?

哈哈一时口快口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