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拆应头

楼主(2019-12-28):
9元的感应头,有个淘宝店铺卖不带外壳的是4.5元
看见推荐,先看便宜不便宜,再看能不能备件,然后才下手。

两长两短四根线带端子

卡扣

看不懂电路

感应头像个摄像头

单向可控硅 600V 4A,峰值40A

之前撸的几个U盘,外形不一样,内部基本上是一样的
32G,速度一般般的很,存个简单文件或者听歌用

有些是红色卡片,有些是黑色的,黑色的卡片比较长,全包U盘,不过没拆

有种黑色的是和U盘一样长,全部包起来芯片

U盘和卡片式U盘互换一下,平时放钱包里,旁边的触摸小灯

几个32G的 差不多都是5元左右,速度都一样

两长线进,两短线出

网友A:
没看到用的什么芯片呢?

网友:
确实好便宜,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用的什么芯片呢?

这种红外人体头芯片集成到那个传感器里了

网友:
没有降压电容. 关断时220V加在哪个原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红外人体头芯片集成到那个传感器里了

是的,我买了个太阳能楼道灯,用的热释电传感器就是这个。不像普通传感器有三个脚,这款有6个脚。

网友:
“感拆应头”这个标题很神奇~~

网友:
,啥玩意都要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