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不知道为什么nw853的颗粒ID异常

楼主(2019-12-28):
就是这样第3ce的ID都加了1位,已经试过了不是虚焊。

网友:
也许是有一个ce坏了!

网友:
虚焊了,重新搞一下试试

网友:
这颗粒温度高点就容易坏。,。。

网友:
跳线问题吧,我也是遇到过,跳线一下就好了

网友:
什么板子?58XT要看一下跳线的问题。

网友:
检查跳线,如果不是就是坏了~

网友(2020-03-27):
这颗粒超级容易坏

网友A:
方力之前出过一批这种奇葩的B0KB坏CE颗粒,还挺便宜,我估计应该就是那一批

网友:
这个情况1 跳线 2 焊接 3颗粒挂了  但是他这前2个都排除了 那就可能颗粒挂   但是这个只是第三个CE不对  还有这个第三个CE不在CH0而是在CH1  那这个颗粒还真是有点奇葩 不过NW853好像实际是144G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力之前出过一批这种奇葩的B0KB坏CE颗粒,还挺便宜,我估计应该就是那一批 ...

我遇到过。
有一网友买了几颗这种缺ce的颗粒,搞不定发给我了,有4ce缺1ce的,4ce缺2ce的,3ce缺1ce的,总之各种缺。上58xt挑ce开卡,好歹利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力之前出过一批这种奇葩的B0KB坏CE颗粒,还挺便宜,我估计应该就是那一批 ...

那不坑人吗,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好的这种颗粒我记得去年也才40一个,这种缺CE的估计最多只能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力之前出过一批这种奇葩的B0KB坏CE颗粒,还挺便宜,我估计应该就是那一批 ...

不是啦,是我加热久了烫坏了

网友:
检查跳线,有测试架的将颗粒放测试架上读一下ID,如果没有,可以用180°旋转反贴方式,移动CE位置方式来判别一下(针对一般板型,特殊板型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