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导致无线门铃不响的罪魁祸首。

楼主(2019-12-28):
用了好几年的朗瑞特无线门铃最近突然不响了,发现原因居然是这个科顺的养生壶跟门铃挨着太近,一米左右的距离,如果是这样开着机,门铃就会不响,如果关掉养生壶电源,门铃就恢复正常,一个这样的养生壶居然会干扰门铃的信号。

网友A:
看结构也不是电磁炉,内部什么电路干扰的,电源?

网友B:
看面板,属于多功能的,会不会是变换输出功率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也不是电磁炉,内部什么电路干扰的,电源?

不是电磁炉,是科顺养生壶,很多电水壶也是这样的构造,居然能干扰门铃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面板,属于多功能的,会不会是变换输出功率的那部分?

挺奇怪的,如果把上边的水壶放上,选择进行加热工作,门铃就会正常,只要是处于通电但不工作的待机状态,门铃就失效。

网友C:
门铃和水壶电源输入处各加一个EMI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铃和水壶电源输入处各加一个EMI滤波器

谢谢,请问门铃不响的原因是这个烧水壶会造成磁场干扰吗。

网友:
这个可能性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