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运动骨导耳机

楼主(2019-12-28):
谁会用耳机?有三个3.5mm的插头,还有二根线(白色和青色)是干嘛用的?拆开里面什么都没有。住耳机方向有八条线。

网友:
哪年出土的?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玩意是不是让魔改过了?
看盒子的空间,里面原来应该有锂电之类的,然后那个绿白线会不会是飞出来的外置供电?
至于说多出来的两个4段式3.5的头,是不是为了用在喇叭与麦不同口的设备(比如台式电脑)时用的?
建议拿表的电阻档打一下各条线之间的关系,如果有把握,也可以试着把那坨胶清掉,看看里面倒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玩意是不是让魔改过了?
看盒子的空间,里面原来应该有锂电之类的,然后那个绿白线会不会是飞出 ...

电脑不是都用3段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不是都用3段式的吗?

可如果找不来3段式的,截个4段式的把第三和第四节并线当一节用也是可以的。
现在想找个3段的3.5的头估计还真不好找,我手边除了电脑音箱上还有一根3段转莲花头的外,剩下的全是手机耳机了,包括还有几根诺记那种细头的。
你可以插一下试试,反正这玩意又烧不了设备。
有万用表就拿万用表量后接的4段头与原装4段头的对应关系,验证下看是不是后接是当两个3段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