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胶囊音响裸一个

楼主(2019-12-28):
当时价值上千元的胶囊音响,放置好久没用,电池不充电了,拆开搞一下,外形很是卡哇伊

居然还有人买

正面有个大大的圆形b和beats英文LOGO,开机时显示红色,相机白平衡貌似有问题,应该是鲜红色,开关上方是音量加减按钮,下边是麦克风

背面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开关,蓝牙指示灯,充电接口,还有NFC

底部有一个输出口,可以给其他设备供电,没测试过。

拆解很简单,撕掉底座胶垫,漏出八个螺丝,都拧掉就是了过程居然没拍

四个喇叭

电路板

电池是两块串联供电

usb输出口

电路部分

锂电池

保护板和均衡板

第二块电池饿死了

拆下来用神器激活

激活后内阻180毫欧,中等音量可以播放四个多小时,电池尺寸厚度10毫米,宽度30毫米,长度40毫米,马家几块钱一块,原电池120两块,有时间再换,

拆解结束

网友A:
好东西是不惧怕时间的。

网友B:
我发现牌子货板子上零件比一般的国产零件密度高好多,价钱也是

网友C:
依然很好。但里面这么不规矩

网友D:
楼主居然买了,还把他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居然买了,还把他拆了。

竟然还修好了

网友:
用料好点
也没好出差价去

网友:
高级货,放久了一样死翘翘的

网友:
beats死贵死贵的,木耳也买不起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是不惧怕时间的。

除了电池现在差了点,音质差了点,其他还不错

网友:
外观好看点,就这货卖2仟多?也真是?

网友:
看做工挺漂亮的,但是两千多还是贵了,贵的不少

网友:
堆料和LOGO的影响力挺大。

网友:
看到音箱中间一个大大的B ,,,

网友:
成本才多少?尽然卖那么贵!

网友:
这玩意做工不错啊!

网友:
还是品牌溢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牌子货板子上零件比一般的国产零件密度高好多,价钱也是

鬼子货确实零件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然很好。但里面这么不规矩

不规矩怎么说呢?扣好盖子基本上没有空间了,空间利用率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