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5v 1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12-28):
散步看到一个5v 1A电源,蛮干净,于是就捡起来了,拆开看看,没有烧毁的痕迹,试着通电,电压有点偏低,只有4.6v,没什么用,懒地高,放着吃灰
外观

参数

插头是铁的

很容易拆,卸掉唯一一颗螺丝

电源管理芯片8311

ME8311是一种高性能的AC / DC电源控制器,内部集成600V/1A MOSEFT,主要应用于5W 电
池充电器、适配器、辅助电源。该芯片采用脉冲频率调制(PFM)方式,高精度定电压/恒电流(CV
/ CC)的原边反馈, ME8311可以实现高平均效率、 可提供线损补偿。可以轻松做到待机100mW
内

芯片的主要特点:
● 全电压输入,恒压精度可控制±5%以内;
● 全电压范围内高精度恒流调节;
● 原边控制内置 MOS芯片;
● 逐周期电流限制;
● VDD低压滞后闭锁(UVLO);
● 超低启动电流(典型值 1uA);
● 带可调线损补偿 ;
● 内置短路保护、VDD过压保护;
● 内置初级绕组电感补偿;
● 内置反馈回路开路保护;
● 内置前沿消隐;

引脚定义

典型应用电路

空载电压有点偏低

电路板正面,留有USB接口,可以改USB接口

谢谢观看

附ME8311设计官方指导版

网友A:
看着还行 修修留着备用吧

网友B:
现在好多电源都没光耦了。他的输出电压事怎么控制的?

网友C:
那块磁铁是从硬盘上拆下来的吧。

网友:
调节R02阻值就能调节电压,倒着看看错,是R02,旁边有个R2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 修修留着备用吧

5v 1A电源适配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电源都没光耦了。他的输出电压事怎么控制的?

应该是由集成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块磁铁是从硬盘上拆下来的吧。

是硬盘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R20阻值就能调节电压

说明书上说输出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FB的采样电阻 R8,R9来设置,均采用 1%精度电阻。R8阻值大,
输出电压大,反之小,测量过R8和R9的电阻,没有损坏,我在想这个适配器是不是4.5v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输出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FB的采样电阻 R8,R9来设置,均采用 1%精度电阻。R8阻值大,
输出电压大 ...

电路图上是R8和R9,但你的电路板上实际是R02和R6,R02旁边还有个空的R2焊盘,找个合适的电阻焊到R2位置就能升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电源都没光耦了。他的输出电压事怎么控制的?

调一次侧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上是R8和R9,但你的电路板上实际是R02和R6,R02旁边还有个空的R2焊盘,找个合适的电阻焊到R2位置就 ...

估计是这样的,说明书说提高R8电阻,实际就是增加R8/R9比值,那么减小R9,也可以增加比值

网友:
估计是这样的,说明书说提高R8电阻,实际就是增加R8/R9比值,那么减小R9,也可以增加比值
使用效果哪个好,是有光耦的好还是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电源都没光耦了。他的输出电压事怎么控制的?

原边反馈.不用光耦.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