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31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9-12-28):
有台g31,打算做备用机,bios能进,里面都正常,硬盘,usb都能识别。但就是不能进系统,usb启动也进不去,怀疑桥有问题,不能确定,各位说说

网友A:
启动U盘有问题吧,启动也是老系统,再有可以拿硬盘到其他机器做个系统,不能对齐,否则不能启动了。安装32位win7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U盘有问题吧,启动也是老系统,再有可以拿硬盘到其他机器做个系统,不能对齐,否则不能启动了。安装32 ...

启动U盘没问题,硬盘上有系统的,只能进bios,bios我都专门刷的新的。问题是usb和硬盘都进不去,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情况是否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桥有问题,估计BIOS也进不去,不无法通过自检

网友C:
会不会只能支持光驱启动呢  新的pe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桥有问题,估计BIOS也进不去,不无法通过自检

不是桥的问题?我想不清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只能支持光驱启动呢  新的pe不支持

有这个可能吗?这个到没遇到过

网友D:
BIOS里启动部份上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吗?这个到没遇到过

貌似原来遇上过一次  最后还是用的光驱  还有就是u盘量产成cd-r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里启动部份上个图

现在上不了图,是十年前的,和以前的差不多,各项都有,没看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原来遇上过一次  最后还是用的光驱  还有就是u盘量产成cd-rom

现在找光驱还真不好找,u盘量产成cd-rom  这个可以细说下吗?

网友E:
抠主板电池,放电,然后BIOS恢复默认,优化,然后从U盘进PE试试?用老的PE,不要用现在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抠主板电池,放电,然后BIOS恢复默认,优化,然后从U盘进PE试试?用老的PE,不要用现在出的 ...

前面的都做了,等下用老pe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U盘没问题,硬盘上有系统的,只能进bios,bios我都专门刷的新的。问题是usb和硬盘都进不去,什么都 ...

上个图看看启动到哪一部分了。

网友F:
传统BIOS引导的PE 才可以的,而且最好弄个2003PE

网友:
cdrom 光盘装系统, 如果系统 装不上,基本是硬件故障

网友G:
用微pe 32位 win8那个版本试试。还启不了绝对是硬件问题。
桥有问题轻的会死机不稳定,重的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启动到哪一部分了。

就启动到硬盘检测完,,然后就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统BIOS引导的PE 才可以的,而且最好弄个2003PE

我找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微pe 32位 win8那个版本试试。还启不了绝对是硬件问题。
桥有问题轻的会死机不稳定,重的不开机。 ...

好 也找来试 试
如果是硬件,是那个的问题?